舵机用的小钢丝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1-08-08):
淘宝搜了几回都没找到... 请问搜索什么字才能看见?

楼主:
就是这种~~

网友:
lz去找牙医,买牙科钢丝解决。~~1.2MM的好用极了,0.9的如果拉杆不长也凑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我是医生

网友:
到建材商店买穿线钢丝。
废光缆里不但有钢丝还有细塑料硬管。

楼主:
牙医

淘宝搜出来了  叫 软钢丝

网友:
地板说的钢丝我不敢说不可用,不过牙科钢丝强度应该是更好一点。
价钱也不贵,我们这有个牙医模友,前不久我到他那买了卷0.9的,也就12块钱。

网友:
深圳很多啊,飞儿店

网友:
这种能不能找到对应的板牙自己找个钢丝来开外螺纹嘛?

网友:
买粗点的钓鱼线就行啊,也是钢丝的,外面还包了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