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左侧水刀感觉速度快点

楼主(2011-08-08):
周六跑小松O 由于顺时针跑 感觉左侧水刀无啥效果,于是拆除
结果速度好像快点
右侧水刀的角度对转弯有影响,但是插入水里过深影响速度

网友A:
不用當然会快点!

应差误在3km以內,但在比赛場合时左闪右避一定要用!

楼主:
明白了

问题打左舵时 高速状态舵效差
看来减速打舵是合理的

网友:
正解!

就像速滑的运动员用手或雪杖來接觸雪地來囀向和減速一様道理.

网友:
水刀影響速度是肯定的,但不是非常大,O艇雙水刀必然有它的理由。。。

楼主:
为何法国MEMO船壳版本的O不装水刀呢

好像没有装吧

网友:
不装恐怕是不行的,急打舵时肯定船打转

网友:
比赛的也有装!

有图片

楼主:
这个船能破90么

小松机头的话 我收了一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松机头的话 我收了一部

memo能能不能边破90是看个人的造化和功力了,不过可以肯定是这艇一直到今天都是广东省队fsr-ox2的御用赛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差误在3km以內,但在比赛場合时左闪右避一定要用!
O艇不用水刀不會变快的!如果不用水刀会变快百份百是CKY安装錯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Cky讲真死得人多!压水板如何产生作用?CKY大输你识吾识?冇一次答得中的CKY你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