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一搜一堆,ZX3的,

楼主(2011-08-08):
http://video.baidu.com/v?ct=301989888&rn=20&pn=0&db=0&s=8&word=zx3&fr=ala0
都有...

网友A:
上礼拜飞丢了个0.67的手机镜头。。。被一个开车问路的鸟人烦的操作失误炸鸡了 ZX3玻璃碎了
镜头掉了 侧板开关坏了。。。拿ZI6的空壳上的玻璃替换上后 基本ZX3能用了
那个0.67的镜头我对比过 720P下和改兔歌镜头的ZI6角度差不多 但1080P就不行了 窄多了
我已经买了个所谓180°的 等明后天到货试下。。。。

楼主:
怎么换呢??有不有图,,参照一下,

网友A:
你去TAOBAO搜 有说明 就是一个铁片贴在镜头前 外挂镜头有吸铁石可以吸在上面 我那个就是炸鸡 炸飞了 炸到乱石堆找不到了 一般来说还是吸的比较牢 不会因为震动什么的掉下来

网友B:
0.67 是什么东西?
请问0.67是什么东西?

网友C:
看标题还以为是 福特 福克斯 Z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