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受电对c数有要求吗?

楼主(2011-08-08):
手里有个闲置的2s 2200电池,原来给t8fg配的,现在闲置了,想用来做接受电,连接亚拓6abec,但是担心控电c数小,所以请教各位,对于接收电,对c数是否有要求!

网友:
接收本身是够用的,但应该还要供舵机吧,那应该不太行

网友:
多少C,说下

楼主:
标题

我的好像是15c

楼主:
不对,是10c的发射机用电,可以吗?

网友:
10C有22A的电流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A:
C数不用担心,舵机加接收的电流不大的,想想电调BEC输出的电流也只有几安的。到是2S电池不能直接给接收用,要接UBE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数不用担心,舵机加接收的电流不大的,想想电调BEC输出的电流也只有几安的。到是2S电池不能直接给接收用,要接UBEC的。

我飞的是600e,用亚拓6a ubec

网友:
BEC只有6A,那22A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