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 提问~~

楼主(2011-08-08):
最近考虑买XG8或T8FG,,请问用XG8的兄弟,XG8连接3GX或V8系统的时候可以像T8FG那样只用一条线连接 接收机吗?? 能上一张清晰的XG8连接图更好,感谢!

网友A:
不可以呗
扶她爸 才有S.bus

网友A:
JR和Spektrum可以考虑使用卫星天线
要求控是DSM2或者DSMX

网友B:
标题
其实没什么,接收和3gx都塞得满满才感觉实在,接线按说明书和参考3gx设定视频既即可,挺简单

网友C:
这款控能用JR EA101 2.4G卫星天线嘛

网友D:
不行,但可用卫星来连接!

网友C:
XG8用的卫星天线RA01T能直接接3gx

网友E:
必须FUTABA他家的SB系统才行。CGY750主要图设置方便直观,升级还免费

网友(2012-04-06):
DSMM制式的xg系列的控附带的那个不是卫星!基本上就是个残废!用于回传数据用!连接3GX时候要使用彩虹线!不过现在已有副厂的dsmm制式的卫星出现! 连接方法请看千红大大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