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 "常规““姿态””回家“代表的是那些 ...
请问各位大大 "常规““姿态””回家“代表的是那些模式?悬停?航线?

楼主(2011-08-08):
请介绍一下这几种模式

网友:
常规:航线模式
姿态:悬停模式
回航:go home (回家)

网友A:
我的为啥只能切换常规和回航呢?

网友B:
原帖由
拓荒者
于 2011-8-9 11:21 发表
我的为啥只能切换常规和回航呢?
要用遥控器的三档开关才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