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XG7进工程模式的方法啦,哈哈!!谢谢模友“星辰”的指导

楼主(2011-08-08):
继昨天打电话到爱吉尔公司询问未果,发帖求助,在大家热心的帮助和瞎猜下,终于模友“星辰”的方法实验成功,结合我自己的方法,总结具体步骤如下

1,关机状态下把面板所有开关置于0位点(即朝上方)
2,按住ENTER键打开电源,开机进入系统菜单
3,光标移到MODEL RES项,按ent键进入(进入后不要有任何操作)
4,把AILE D/R开关往下拨至1位,按一下滚轮
5,再把AILE D/R开关拨上至0位,再按一下滚轮
6,重复4,5步骤大约5轮(我自己是5轮就进了,AILE D/R开关下上各一次算一轮)

进入工程模式之后的操作可参考DSX7的设置,在次再次感谢模友“星辰”的帮助

大家进入工程模式还是小心哦,别设置坏就麻烦了,所有进根据此方法进工程模式所造成的后果由各位自己承担哦!!!

网友:
进入工程模式干什么

网友:
找到了就好

网友:
真的假的?有人试过吗?

网友A:
怎么没有下文了?好人做到底!

网友:
进去就好。进去就好……不必谢了。帮人是应该的,只要不挨骂就好   4\5轮和约九次操作可能只是表达不一样吧

网友:
其实遥控设备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JR-FUTABA的设备和诺基亚手机软件开发的方式在某些发展方法上类似。就是在稳定的软件基础上添加开发新功能模块。JR 的7系列程序开发大致应该是X-378、X2720、DSX7、X7R----XG7……都是成熟一代软件再在此基础发展。明白了其发展思路就会了解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除了一些划时代的层越式发展的产品如futab T8FG等会以超常的方式推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下文了?好人做到底!

你还要什么下文?好人怎么做到底?
进了工程模式就万事大吉了啊,该干嘛干嘛了啊!
要是想改短油门,直接搜索“DSX7 行程”就可以了,很详细,跟XG7通用

楼主:
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B:
标记。。。。。请问除了能改油门 还能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记。。。。。请问除了能改油门 还能干什么?

校准中立点,设定报警电压,还有一些,不记得了

网友(2011-09-29):
这贴子要顶,害死控不赔钱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