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还是老的辣啊

楼主(2011-08-08):
用2.0版本,尾巴问题一直都解决不了,感度大了追尾,小了锁不住,悬停还过得去,一打尾舵不是回弹就是软得很,还不如以前用的一百多的陀螺仪,悲哀啊,痛下决心,改头换面,降级成1.0,终于体会到棍子的感觉了,原来在飞行航线时,机头会自动上翘,等明天去试试降级以后,这个问题是否还存在!

网友:
  我早说了没人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逆风航线“海豚”是要调整面板上的旋钮的,一句话MB要是调好了还是很爽的!

网友:
我就是调了基本参数 2.0没遇到问题

网友:
我也是,只设置了最基本的参数,现在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刚才爽飞归来,250无风状态下脱控5秒,动也不动,像假的一样
不过小风情况下飞机还是会动,大风又反而飘得不厉害了,暴力顶风
航线前进后退都没有点头现象,一直很舒服。
检查发现舵机拉杆的球头扣有虚位,有问题就好解决,就怕找不到问题
我一直用2.0,只要飞机没震动,就很好飞没问题,尾巴也没什么问题,基本都是一条棍子,只是不非常硬而已
个人认为,退到1.0是逃避问题,有震动就对飞机有伤害,要不得

网友:
LS说得对,锁不住是因为震动,只要机调得好肯定没问题

网友A:
MB啥时才能到700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啥时才能到700泥?

你可以去二手区蹲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B:
楼主这标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逛窑子囧~!

楼主:
如果有震动,在在悬停的时候尾巴也应该受到影响才对,我悬停的时候尾巴锁的很好,一打方向舵才会出问题,机头上翘是在航线改悬停,升降舵回中的时候会出现,前进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标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逛窑子囧~!

你这色鬼!让我又看了一遍标题,好像是有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