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 就炸一次就坏了 问问哪能修(7楼找到原因自己修上了)

楼主(2011-08-08):
亚拓3g 就炸一次就坏了 问问哪能修

网友:
这真是一个难题

估计大多数人会选择:1.自己看着说明书,自己修——人工费免,零件费看炸了什么就换什么!2.还可以拿到市区的模型店代为维修,零件费一样或许更贵,人工费嘛就看你样子像不像富二代了,一身名牌比较危险!

楼主:
我终于想通了

一觉醒来。终于想明白了。一定是个大东西的问题。拆开来一看果珍。

就是图中的黑圆柱东西

就是图中的黑圆柱东西

楼主:
抄家伙

抄家伙

抄家伙

搞定

搞定

测试成功亮灯

测试成功亮灯

网友:
电感脚摔断了,这炸鸡力量不小呀,为了安全,最好用热溶胶固定一下电感四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再让你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掉下来3g正好在最下面

网友:
这个真要顶一下,自己动手,乐趣无穷阿。

网友:
太牛了,那砣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

网友:
哈哈哈,上面好大一坨**。

楼主:
哪位哥哥,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东西叫什么是什么型号的吗。谢谢

楼主:
右下角,铜线和金属脚断了。
焊上还行挺结实的

网友:
找到原因就是好事,看来避免炸机是关键。

楼主(2011-09-20):
回复 网友C:

youdaoli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哥哥,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东西叫什么是什么型号的吗。谢谢

是电感,那个比较薄弱,建议拆了就换个瓷罐,47u左右的,注意体积。3g电源和401、780一样,是先升到7v再现性稳压到5v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