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的重心?

楼主(2011-08-08):
3D机的重心在机翼前端算起1/3处似乎不太可能停悬,好像要在1/2处才有可能停悬,不知对不对!!大家有和高见

网友:
:funk: 不会吧。。。所有固定翼都是1/3处的。

网友:
我飞3D机都是把重心调在机翼中间的,这样吊机或做动作都很稳

网友:
我怎么就悬停了???呢么多魔友怎么就悬停了???

网友:
3D机 据说重心可以往后点  放在机翼中间

网友A:
所有飞机都可以适量靠后或者靠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飞机都可以适量靠后或者靠前

 重心靠前,机头偏低,滑翔性减少。
重心靠后,仰头机会大,容易失速,更要小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