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GOPRO 用的那种SD卡

楼主(2011-08-09):
我用  4倍的 SD卡   拍出来好象没  6倍的SD卡清楚       都是金十顿        网上有30M/秒  的闪迪用起是不是 要好很多

网友:
高速的好

网友A:
1080P视频拍摄和DSLR高速连拍最低要求CLASS 6 以上规格,读写速率均在16M以上~

楼主:
aaaa

引用 网友A:
1080P视频拍摄和DSLR高速连拍最低要求CLASS 6 以上规格,读写速率均在16M以上~

一般的金十顿 4速的 看来要不的    起码6倍以上      但闪迪 一般的才15M哦      最高的45M     还有个 30M的

楼主:
方法方法

引用 网友A:
1080P视频拍摄和DSLR高速连拍最低要求CLASS 6 以上规格,读写速率均在16M以上~

问下6速相当于  10M/秒吗

网友:
我用的是CLASS 10的sandisk

网友:
创见的便宜,金士顿的可靠

都可以,买过创见class10的。金士顿class4的。sandiskclass4。都可以

网友:
标题

好.高速!

网友:
GOPRO用这个

网友:
地面DVR录就用这个

网友B:
全高清模式实际写入速度是15mbit/s
就是2.2M/s
class 4速度即可

当然为保证稳定,尽量选用class6
官方推荐sandisk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高清模式实际写入速度是15mbit/s
就是2.2M/s
class 4速度即可

当然为保证稳定,尽量选用class6
官方推荐sandisk品牌

越快肯定越好,因为设备会升级的嘛~~~~GOPRO以后肯定会被某PRO超越,CLASS 4就不够用了。况且,CLASS 4只适合卡片机拍照用,用来DV,至少CLASS 6,FULL HD还是要高于CLASS 6的好。

网友C:
我用的32G,class10的卡,以前用的8G的class6的卡,效果的确不同,楼主可以试试,慢慢体会。

楼主:
dddd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32G,class10的卡,以前用的8G的class6的卡,效果的确不同,楼主可以试试,慢慢体会。

哦 终于明白了 我的 拍的 为什么要比你们的模糊    我今天买了张闪滴200X的  30M/秒  估计5年内不 会淘汰   另外好像有测速软件那个朋友给个QQ632056551

楼主:
ddddd

引用 网友B:
全高清模式实际写入速度是15mbit/s
就是2.2M/s
class 4速度即可

当然为保证稳定,尽量选用class6
官方推荐sandisk品牌

4速的录象效果明显要比6速的 模糊的多

网友:
hd用sandisk的6x卡够了吧?

网友(2012-04-18):
头一回听说  卡速快慢会影响清晰度。。。。。。。。。。。。。。。。。。。。。。。。。。。。。。。。。。。。。。。。。。。。。。。。。。。。。。。。无语了

网友:
楼主上传个同一场景拍的视频,一个用C4 ,一个用C6。让网友来看看~能不能分出来~

网友:
越快越贵越好用.不过便宜卡也不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