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入门级主动红外夜视仪~~

楼主(2011-08-09):
参考了网上一些资料,自己DIY了一个,材料成本700块左右,方便携带。全黑环境下,肉眼看不到的事物,在显示屏上一清二楚。详细说明一下:光源采用940nm波长的不可见红外灯作为照明,全黑状态下肉眼是看不到红外灯光的,商家介绍是4W功率,照射距离70米,使用一节18650锂电供电,实际照射距离30米左右(可能和我的摄像头有关)网购180包邮。显示屏就是老式摄像机的拆机件,网购80块包邮,黑白屏,5V供电,PAL制式(注:一般便宜的摄像板都是PAL制式)。摄像板为索尼CCD低照度板黑白板,带镜头150包邮,12V供电。考虑携带方便,故采用两节18650锂电对其供电,电压为7.4V,用一般的强光电筒外壳+加长管作为电池仓刚好合适,(30块包邮)还可以控制开关。由于两个设备电压不一样,所以必须对电压进行升降压处理,一块5V降压板和一块12V升压板,选用的都是超小体积的,显示屏和摄像头的工作电流都在130mA左右,加上升降压模块的损耗,加起来电流估算差不多有350mA左右,所以基本可以连续工作5个小时左右。由于显示屏的直径有26mm左右,就选择了稍大点的电筒外壳,单外壳140包邮,安装刚好合适(注:有一种26650规格的锂电池或者2号电池,采用这种电池的手电筒都合适)。基本就是这样了。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高手啊~可以量產淘寶了,肯定有市場。。。

网友:
南宁果然人才多,这都能做出来

网友:
这个可以。值得鼓励。

网友:
不错,其实远离很简单的

网友:
很精致啊!

网友A:
摄像头可以考虑换成WAT704R,虽然不是星光级的,但是用于你这个结构很适合。

网友:
XXX说,这样的人才建设四个现代化非常需要!

网友:
这里玩手电的人很多啊

网友:
原来夜视仪就是一个摄像头加个红外灯啊

网友:
这个要顶,敢想敢干。

网友B:
显示屏能不能用手机的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能不能用手机的显示屏。 [/quote      你懂得接线就行了。

网友C:
其实你把手机的闪光灯用红外线二极管代替,然后在屏幕上加透镜也会做成主动红外夜视仪

网友:
这都是高手啊 这都行啊

网友D:
建议楼主做下防水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把手机的闪光灯用红外线二极管代替,然后在屏幕上加透镜也会做成主动红外夜视仪

手机的镜头还有一块红外低通滤镜,是过滤红外线的,必须拆除才能感红外光~~一般的数码相机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可以考虑换成WAT704R,虽然不是星光级的,但是用于你这个结构很适合。

用WAT-902H 效果最好,拆掉外壳,再对电路板和镜头结构修改一下就合适了~~

网友:
好手艺,不过好象亏了点吧 150的摄像头够清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做下防水处理

电筒壳本身就已经做了防水处理了,虽然我没试过浸泡试水,但是一般淋浴没问题~~

网友E:
淋浴   是要放洗澡间

网友D:
30米有点进啊能否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淋浴   是要放洗澡间

呵呵~只是试水而已,真正室外下雨天使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米有点进啊能否改进呢

低成本的东东这个距离已经不错了,如果想距离远的话,红外灯可能要多加几只或者搞个灯阵,另外这个价位摄像头成像效果一般,能换成星光级的超低照度摄像头和好的镜头搭配,成像效果和距离应该会更好。另外由于显示屏小的关系,像素本来就不高,所以太远了也就看不清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算滤镜的确实会削弱红外线,作用还是有限的,你可以用摄像头看红外遥控器的红外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滤镜的确实会削弱红外线,作用还是有限的,你可以用摄像头看红外遥控器的红外光

单看遥控器是没用的,我的宾得S7数码相机也能看见遥控器的光,但是全黑状态下不管你怎么打红外灯,拍出来的都是黑的,但是我拆掉芯片前面的低通滤镜后,就可以利用红外灯打的光进行拍摄了。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 我也想仿造一个 那个显示屏淘宝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 我也想仿造一个 那个显示屏淘宝怎么搜

黑白取景器

网友F:
进淘宝看了一下,取景器有黑白的和彩色的。价钱差几十块,但是彩色的有九根线,【怎么连接啊,我不会啊】 是彩色的好,还是黑白的好啊。我电子方面不行,您给参谋一下。另外那个红外灯,应该是点阵式的对吧。如果用长焦镜头,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网友G:
不知道接线方便么,如果还可以我也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淘宝看了一下,取景器有黑白的和彩色的。价钱差几十块,但是彩色的有九根线,【怎么连接啊,我不会啊】 是彩色的好,还是黑白的好啊。我电子方面不行,您给参谋一下。另外那个红外灯,应该是点阵式的对吧。如 ...

夜视镜头画面都是黑白的,所以黑白的取景器就行了,彩色的你要问店家能否帮你接好线了。阵列的红外灯功率越大,射程就越远,但是体积和电源要求就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接线方便么,如果还可以我也弄个玩玩

基本算是模块化组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WAT-902H 效果最好,拆掉外壳,再对电路板和镜头结构修改一下就合适了~~
902H是星光级的,但是塞不进这个壳子里吧。显示部分用安悦那种微型液晶取景器较好。CTR的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2H是星光级的,但是塞不进这个壳子里吧。显示部分用安悦那种微型液晶取景器较好。CTR的功耗大。

拆掉外壳,对里面的电路板进行修改一下是可以塞进去的。不懂那种液晶取景器像素怎么样。

网友:
我淘了取景器了。可恶的圆通快递啊,3天了,还原地不动啊。

网友(2011-09-08):
被.迷上了.我也在看.还请楼主多多拍摄细节.以供学习

网友:
我淘的镜头看看ccd能视频输出吗

我淘的镜头6倍变焦

我淘的镜头6倍变焦

镜头后面带的ccd

镜头后面带的ccd

不知道能不能有视频输出

不知道能不能有视频输出

网友:
手机拍得不是很清楚,镜头后有ccd和电路板和一个排插,我不知道能不能上电和视频输出。那位大大教教我。 镜头是摄像机上的。

网友:
你好.问一下.为什么第二张照片里拆开了两个,但是两个里面怎么不一样啊!!最后你用了那个?为什么 请说明

网友:
高手呀,顶一下。

网友:
卖家不提供接线方法,有会接的吗,如果能行的话,太便宜了。

新看见的黑白取景器15元

新看见的黑白取景器15元

网友:
这个我看了. 跟你说的一样.正在犯愁中.我大概算了一下确实需要不少资金.但是跟成品的比还是很便宜的.
ccd板,最低照度0.01的,不带摄像头                                              原价69 79包邮.
取景器,还是楼主说的那种,但是有两家卖的.一个50 一个80  算上邮费               最多也就是95
电池,我选择用三节电池,淘宝的三洋最便宜的是22.8 算上邮费                      85
然后降压到12V  5V这样在转换时的能量损耗能降到最低.降压板                     15不算邮费
5W的led红外发射管还有5W的稳压电源                                            55不算邮费
目前不算外壳费用,最低已经达到    360.

网友:
那个15元的取景器我在网上找到资料了   直接百度 电路板名称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CNDS上有资料注册下 载就好  是英文的  在谷歌翻译里全部翻过来就好   我也想做个   在想是不是自己做个灯矩  正在努力

网友H:
我也搜了,15的那个不支持视频直接输入.哎  白忙活了,网上卖黑白取景器50的那家下架了~~~~~~郁闷

网友:
真是厉害,可以帮我做一个吗QQ563148480

网友:
楼上的,楼主好多天都没看了,这几天就我和摇头猫在说话

网友:
LZ会透视仪制作方法吗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个报废摄像机  收货后才发现刚好目镜坏了  坑爹啊 不过镜头似乎是好的  才20   也算是物有所值  不过镜头往那接啊  相机板死贵的  我打算用不用的手机做  整个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强烈要求lz上图纸~

网友:
我在焊红外发射管时出现问题了   限流电阻。。。   我是16个LED  8个一并  再把两个串接起来   这个限流电阻怎么算啊   求助啊

网友:
谁知道  镜头怎么接线啊  手头有数码相机  摄像机镜头各一个  不知道接线方法  有CDD

网友:
我潜水了n天,也没找到ccd的接法。高手是不会告诉我们的。我倒是看见一个改的,就是再买一个ccd板,自己想办法连接到一起。效果也挺好的。
你的led是啥样的啊,怎么还串联那,一个不就4或5瓦吗?【阵列式的】
你咋还是游人。游人能发帖吗?

网友:
.....反正我能回复   我是买的单个LED自己焊  一个0.1元 比那些便宜好多的  反正很纠结那个CDD怎么接  郁闷啊

网友:
我有个取景器 不知道行不行 反正已出了 要的看看 看我发的贴子

网友:
果然有才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搜了,15的那个不支持视频直接输入.哎  白忙活了,网上卖黑白取景器50的那家下架了~~~~~~郁闷
支持视频输入的。有KOPIN和MOTO芯片的。需要怎么接线的找我。

网友:
这样看来 是不是我理解的 有更简单的方法啊  就是一个高清监控头直接带红外线灯 在加一个眼镜显示器就行了 直接配12V电池就行了  这样不是更省事了

网友(2011-10-24):
南宁高手啊,什么时候跟你请教下

网友:
看对面楼的 MM的 好 东西

网友(2011-12-09):
楼主你太N 了啊!!人才啊!!

网友:
 牛。不懂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机如果带摄像头的话 加上几个红外灯 就是一个夜视仪了

网友:
手机摄像头不可以直接用的,因为透镜上有阻隔红外线的图层,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有想法啊,这个可以玩

网友I:
新人顶高手贴

网友J(2012-02-12):
强人啊 想要 可惜自己 不 会做啊

网友K(2012-03-30):
回复 网友A:
拓荒者,怎么联系你呀,,QQ多少呀

网友L:
 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M:
转贴请注明出处

网友N:
这个违法不?

网友O(2012-05-01):
LZ的手工比量产的还要好啊 不过俺家索尼摄像机带夜视功能不过没有这个远

网友P:
这夜视仪外形做得很不错!

网友Q(2012-06-03):
能回复了,我目前也在做这个,找到了楼主淘宝上买的那个红外手电150包邮,取机器50一个包邮,摄像头是902B低照度没镜头150,降压自己能做,升压需要线圈和震荡电路 用时基555可以搞定 目前等材料回来了

网友Q:
你能告诉我电池仓是怎么配的 吗?

网友Q:
我的QQ42356258 看到加我 我也在做

网友R(2013-04-15):
5v降压是怎么处理的?两节18650降压到5v压差太小,有点不好解决啊,楼主是怎么弄的,另外你那个电筒怎么能放下这么多东西的,看你发的图片好像不是一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