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问题求救!!!!!

楼主(2011-08-09):
DSX9开机的时候内部的一个电子管是不是应该亮的啊?(两端是金属的 ,中段是透明玻璃中间有一根细丝)~~~~~~~~某天,我不小心把天线拽出来了,自己拆开来发现天线与RCA母接头断了,于是我就把母插头拔掉 直接焊在了板子上的那个公插头上,开机,没用,背后绿灯不亮,(后来发现了线是要分两股的~~~~~~~~再用电烙铁把线拆了,网上收索有买天线上半段的,,,,NND,早知道这样就不焊了~~~~~~~~~~~结果买了装上去以后还是没有用,背后绿灯不亮,而且背后板子上的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黑色东西 只要一开机就很发烫。。。。。。。都怪自己手贱啊~~~~~~~~~请教各位,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焊的时候短路 把高频头烧了?

网友:
你的如果是行货的,就可以到JR客服去检修了

网友A:
两端是金属的 ,中段是透明玻璃中间有一根细丝 ... 听着怎么那么像那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X9开机的时候内部的一个电子管是不是应该亮的啊?(两端是金属的 ,中段是透明玻璃中间有一根细丝)~~~~~~~~某天,我不小心把天线拽出来了,自己拆开来发现天线与RCA母接头断了,于是我就把母插头拔掉 直接焊在了板 ...
LZ的经历与我的很接近,我没有焊接,只是很小心憋上。开机也是绿灯不亮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端是金属的 ,中段是透明玻璃中间有一根细丝 ... 听着怎么那么像那啥啊
太搞笑了,那里面是电炉丝,电炉丝没烧断,杯具了

网友:
那个是3A保险丝。。。。。

网友:
坏了,高频头烧掉了,修理费用大概在700-800元RMB,括弧:因为是人为损坏。(且不含来回邮费)

楼主:
我买的不是行货哦,昏。。。。高频头那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经历与我的很接近,我没有焊接,只是很小心憋上。开机也是绿灯不亮和发热。。。。。。。

你后来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保险丝没烧断……楼主再也不要插电了,现在有两条路,拆卖,维修,损失一千大洋左右……

网友:
背后那个可能是射频放大功率管……

网友:
这年代,控里怎么可能用电子管?楼主说的那是保险管,防止电路部分短路保护电路的。  楼主说的好像是高频头烧了,造成里边稳压集成块发热严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保险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