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配得电源功率不足会损坏什么部分

楼主(2011-08-09):
如题,我的充电器以前一直充3s的小电池所以配的50w的电源,某次充6s的电池没把充电电流设小点,现在出现屏幕的字会一闪一闪,也就是一会有一会没字,但还能充电,有谁知道坏了哪部分

网友A:
坏电源。。。电源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电源。。。电源太累了。。。

是坏充电器的电源部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坏充电器的电源部分吗?
当然不是,是50W电源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以带动充电器,好比一个人只能举重100G但你硬要他举200G那他的腰首先就受不起

楼主:
但现在电源没问题,充电器好像有元件损坏了,只是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这是意外,谁都不想用充电器做试验

楼主:
有没哪位可以解答下疑问

网友B:
坏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充电器

我也知道会坏充电器,现在确实充电器有损坏,但屏幕显示一会有一会没到底哪坏了?

网友:
兄弟 好久没联系了 你的充电器也坏了是720吗?问下论坛的 xianyang 他说专门修HYPERION充电器

网友:
不会坏充电器,只会坏电源。
负载大于电源额定功率,则相当于电源输出短路,输出电压会被拉下来,负载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压接近0V,此时就等于是短路。
从P=UI这个公式来看,功率P是一定的,U电压变小了,I电流则大了,当U接近0的时候I 就接近无穷大,当电流很大得时候,你的电源自然就烧掉了。

网友:
我认为LS说对一半,现在充电器都有输入电压检查功能,如果太大负载时输入电压会下降很快。通常低于10.5V时就会停止充电,从而保护充电器和电源。
LZ的情况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建议量一下输入电压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