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的 600E PRO 飞行数据

楼主(2011-08-09):
前两电飞了航线 后一电全程3D 电调温度最高67度 最低-4度(??)  电机进角已从5改为3  上图!

网友:
 看不懂*2

网友A:
我的建議
馬達進角設置在5
另外3D飛行,可以試著油門曲線 100,85,100
因為你的螺距最大是到12度,用90%的油門和100%的油門,100%油門問題會比較少
以上建議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議
馬達進角設置在5
另外3D飛行,可以試著油門曲線 100,85,100
因為你的螺距最大是到12度,用90%的油門和100%的油門,100%油門問題會比較少
以上建議供參考~

OK 明天改100 90 100 再飞飞看

网友:
-4度什么意思

网友:
改好了吗?

网友:
改进角能让3D中的马达降温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議
馬達進角設置在5
另外3D飛行,可以試著油門曲線 100,85,100
因為你的螺距最大是到12度,用90%的油門和100%的油門,100%油門問題會比較少
以上建議供參考~

不用定速还要castle做什么?随便一个好淫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