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怎样检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好坏?二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接上电源,接上电机。用555做了个触发脉冲。但是电机不转。而是锁住。拧都拧不动了。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转起来?

网友:
一般来说能锁住就好的,就算坏也没坏主要部分

网友:
这个。。。。
如电机没动,
你得用示波器之类,看看有没有脉冲输出到电机吧。
没有,就查板子。。。
有,看看幅度及各相脉冲的配合。。。。。

楼主:
电机锁住。测脉冲输入端有脉冲。幅值2V。往下怎么办?电机端子上有近似正旋波。

网友:
使能信号给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使能。只是用555搭成的脉冲源。 是不是脉冲幅值小啊?

网友:
 楼上老鼠说的对

网友:
这是个共阳的驱动,还得注意信号极性,脉冲宽度不得低于 10 微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按这个图接的。只是没接方向和脱机。脉冲信号电压1.5V。电机就是不转。处于锁住状态。锁住状态时电源电压8V电流1.5A。10细分时。

网友:
方向没有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