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大家都是怎么买机机的配件的?

楼主(2011-08-09):
大家好,潜水也有一段时间了,都是上班拿手机偷偷摸摸看的,100M流量就这样用完了,然后在论坛注册,现在终于可以发帖了,迫不及待啊。看了好多高手们的450配置,但是却忘记记录了,没法归类对比,也不知道怎样才是合适的,就只是想配个悬停飞航线的,偶尔3D就可以了,毕竟是第一次入手450,工资又不高,投资有限的。空机想想还是飞越的450皮传的吧,轴传的说维护成本高,但是好像说轴传的机身结实些,不知是否可以用轴传的机身然后换个冰人尾皮传的,成本会增加多少?还有舵机陀螺仪什么的,希望大伙介绍一下,淘宝上看了好也不知道哪家店好点,是不是空机跟配件不是同一家买的?呵呵~小学的时候曾把坏的玩具车的马达拆下搞固定翼的,就是拿两把直尺弄个十字加玩具车的轮子,桨也是用那个在手上一搓然后飞起来那种玩具,几毛钱的,电池拿手电筒的,没飞起来,就是地上慢慢移,还是靠振动移的,后来又该做船,两饮料瓶做船身。有点啰嗦了。一直都挺喜欢直升飞机的,家里有个3.5通的玩具,现在摔坏了,最近也是逛论坛,所以想直接就入手450,控想用天地飞7通道的600多吧 ,加控别超2000吧(可以吗?),在技术好的条件下不会因机子问题炸机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先不要着急买飞机,先买个控和模拟器接电脑练习,然后论坛潜水,等你学会悬停了,也差不多知道买什么飞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上30左右的模拟器+个4通单桨,目前先玩这两个 等你真的有耐心了 就上450 1300左右对于新手来说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上。建议先买个小4通。然后有感觉就随米了。不然向我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一激动买了个亚拓450sport,一节电池,B6,副他爸6ex。
平时比较忙,搬着说明书装了2晚上,机身什么的装好了。剩下的电子设备2个月才装得差不多因为插上电池后,太激动了。拿着控掰指,不知道控有反向这说。怎么着都不对啊 纳闷着哪装错了
之后明白了。摸了两下下模拟,就按耐不住了。下楼试飞,开到60%油门,被那个震撼力吓回来了。要是控制不住, 后果。。。
于是回家又买了个100s。现在能悬停了。
准备再弄个velocity 90壳加SAB桨,照照片糊糊人。设备什么的慢慢买。。。

网友(2011-10-03):
上面都是强淫

网友:
我以前什么也不会。后来一狠心,买了套亚拓450PRPO。潜心在电脑前研究了一个星期。现在什么都会了。前几天又买了套250se。也飞的挺好了。所以世上无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