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攻丝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各位大侠请帮忙,我需要攻5MM的丝孔,用台钻夹4个毫米的钻头钻出得孔来攻丝,最后攻出来的丝扣却很松,是怎么回事???请指教了!!!

网友:
钻头磨的偏了吧,用卡尺量下孔的直径,不要大于4.3mm,另外丝锥质量好坏,操作方式都有关系

网友:
 换个三点几MM的钻头。。。

网友:
你看看你的台钻精度如何 别钻的孔太大了

网友:
估计螺丝直径4.5到4.7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 先试着用4.2的钻头钻的有点松,后来用4.0的钻的也没有什么改观,至于螺丝的直径没有仔细量,现在想想会不会是螺丝的问题,我用地螺丝就是随手在电器箱里拆的,估计会有点偏差,谢谢了!!!

网友:
钻头没有磨好

网友:
买的标准件基本到下差以下

网友:
这个问题在国内还真的难说了,因为很多人使用按计算得到的标准直径打孔,但是实际不对的,因为国产钻床主轴夹头现在都控制的不好,使用4.2的精密钻头也能打出4.3-4.5毫米的孔,最后丝锥又不锋利,这样螺纹的底径与外径都不会得到满意,还有就是买到的标准件也不标准,就是同一工厂的同一包装盒里的螺丝可能还有高矮胖瘦之分,国产五金件在一般路边五金店很难买到质量可靠的。中 国还处在低价竞争时代。如果你要高要求的螺丝可以到北京东路买,我在淘宝上买过一个温州厂家出的美标螺丝,就是买几根总价就几元钱店主也很热心,质量比路边店有保证。丝锥同样如此,你买几元一根的话建议买二手的进口旧丝锥,很多加工中心淘汰下来的丝锥还有很大的使用潜力

网友A:
同意十楼的,现在国内就没什么标准,螺丝一般都小,螺母一般都大,现在都是先用废料核试验,合适了再正式加工。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中间的误差加大点可以增加成品量,要求太高的话做出五个三个不合格也不行,加大误差后五个都合格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十楼的,现在国内就没什么标准,螺丝一般都小,螺母一般都大,现在都是先用废料核试验,合适了再正式加工。
好像是螺丝直接,,小

网友:
检查钻花和丝攻,按照标准如果是铜钻4,1的孔,在钻床上用丝攻引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