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原子灰如何选购和使用???

楼主(2011-08-09):
求教原子灰如何选购和使用???
用水性的还是非水性的?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使用上注意哪些细节,望能得到详细解答
之前环氧树脂就唐突上阵,结果没弄好

网友A:
用手沫上去

网友B:
应用不飽和樹脂的,
用來修補车身的那种!
最好用德国出品,
先磨花表面,用胶刮刮上最少二次,打磨後等收亁後再刮上最後光滑的一片!!

网友C:
國產的選“長頸鹿”,工作面清潔乾燥,干透后打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志们
原子灰还分不分什么水性的中性的??这个防水吗?

网友D:
国产的选长颈鹿牌(3kg 75元),水砂纸的选用,粗磨时不管你选多少目的水砂纸,在最后细磨时应选600目以上的水砂纸,以保证细腻光滑,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E:
车用的原子灰有几种,底下不管用什么的,最外面一层用FINISH就好。另外两种一种里面有掺玻璃纤维的一种好像是什么陶瓷材料这种具体不清楚,也是听汽车配件店里的人说的
我用的那种干得很快,大约20分钟时间就完全固化了。
防水倒是不是很清楚,没有专门试过,但是有些溶剂会渗透或者软化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