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兔崽子买的辆电动车,准备改改,达人进

楼主(2011-08-09):
给小兔崽子买的辆电动车,准备改改,这个样子的:

查了下齿轮箱是这个样子:

电机应该是6V 25W 马达 型号RS550有刷

电池是6V-7AH免维护蓄电池

因该车方向无自动回中,故想用模型上用的舵机、电调、接受改装该车,并改成双驱,车上有现成位置,增加一个齿轮箱即可,已有富斯 FS-GT3B控,问:

1、舵机最小使用多少公斤的,可以满足转向要求?

2、电调应该配置什么型号?

请推荐最低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问问隔壁玩大脚的吧 ,这里都是履带的,用不着舵机啊 。。。

网友:
舵机可能要30公斤扭力的了,春天的148元一个(我的BAJA上用的就是春天的);电调买个6V320的有刷电调才几十块的也有

网友A:
隔壁有个改大动力的,跑起来至少60,看他家孩子在小区里狂飙啊,真是一头汗,太危险了。

网友:
改好一点,你自己都可以玩了

网友:
我女儿也有这个种车,关注你的改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壁有个改大动力的,跑起来至少60,看他家孩子在小区里狂飙啊,真是一头汗,太危险了。
可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这车再坐个小孩。。。30KG的舵机都危险。。保险点上2个30KG的舵机。。。
BAJA 用一个就够。。。但是BAJA 上不会坐个人。。。要吧小孩体重算上。。。

楼主:
更新:
按瓶装牛奶这么改,几辆车钱都不够吧?
初步打算
齿轮箱(含电机) 45*1

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 320A 电调 03018 65*1

FS-GT3B接受 45*1

蓄电池 45*1

春天33kg舵机 145*1

总价345,差不多是车钱了

不知道原来的电机HSP有刷320A能用不

更新:

看了上面各位兄弟的回帖,可能是我描述表达不清,造成大家理解有些偏差,现补充如下
1、儿子1岁重25斤,车重20斤,加起来在50斤左右,儿子1岁不能自己操控,完全需要大人来控制
2、对速度没有要求,本身这车的速度只有3km/h,我没有想过提速,毕竟这种玩具级的东西没有多少安全余量,改成双驱目的是提高动力,现在一点点小坡都不能爬,想改善下,并非提速
3、改舵机的目的是为了方向能自动回中,现在我自己遥控都感觉很不舒服,要是老人带儿子出去,根本遥控不了,换接受和电调目的是为了调速,现在遥控只能停或走,儿子坐上面一冲一冲的,不舒服
4、增加一块电瓶是为了增加续航时间
5、本身这东西就是玩具,价格才400不到,各位不要以模型的眼光来看待,性价比是我这次改装的前提,说白了就是以最小代价达到上述目的
还望各位达人多出主意,改装过程我会发上来供你们以后给儿子改装参考

网友:
改成时速超过50KM/H  带档位的,能遥控,最好可以四驱。这样载着孩子可以去越野。。。。但是我不会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给个链接?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看看吧,反正我是不敢给我儿子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4133&extra=page%3D4
看看吧,反正我是不敢给我儿子改成这样。

改成这样太危险了吧?要真这么玩,至少小孩要全面防护,头盔护腕护手护肘护膝护甲......,在无人的操场还可以

网友:
没玩过车,不太清楚,貌似恒龙大脚车是可以用2个同型号的电机并排输出增加扭力,既然要买电调,就买耐高压的18V电调,98块,320A的,电池买个12伏的,电机转速和输出扭力一下就上来了,还不够力的话,换一个减速比大的减速组应该可以的。舵机不了解,帮不了你

网友:
11L的视频……改装的人…太过火了吧?!

网友:
我本来也想买现成的,没有,就只有改吧,不要求速度,要求转向控制精确,马力大,能爬坡,带无极调速!

网友(2013-07-01):
改舵机后手动打方向就打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