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DJI

楼主(2011-08-09):
用悟空对遥控器有什么要求?  至少几通才行?

网友:
7通道以上

网友:
去掉50米限高的话,是不是就是ACE ONE啊,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回楼上的!性能上可以完全这么理解!

楼主:
强烈要求DJI把悟空的限高升级到100米

网友A:
想法上我完全认同。。。。。。

引用 楼主:
强烈要求DJI把悟空的限高升级到100米
xi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ang
哈哈   那就行动啊     有100米俺立即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