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 06A五通道的事

楼主(2011-08-09):
内容如题 开关通道只控制了电机正反转不能停止 换了三档开关仍 不行 请教大家了 怎么实现停止呢 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如题 开关通道只控制了电机正反转不能停止 换了三档开关仍 不行 请教大家了 怎么实现停止呢 感谢了

您好:
         5通道只是一个起落架的功能,您是用在什么模型上面呢?要实现开关控制电机直接在3通道上串联个开关就OK了。谢谢!

网友:
那是个开关通道,只有最大和最小,没有居中点,不如拿六通道改
量一下六通道的电阻,然后用两个阻值一样的电阻代替,再用三档开关控制,接最大,最小或居中,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标题

喔 六通道肯定也要用 关键五通道也要用来控制电机 五六通道用来控制挖掘机左右履带正反转和停止就行了 加个H桥模块联接道舵机线路板控制大扭距12v电机 手头有几个坏掉马达的舵机线路板好的 不知道三通道串个开关对五通道起作用吗

楼主:
标题

现在用12v童车遥控器控制左右履带 天6yue4ri个标准通道控制挖掘机大臂及旋转 所以两个遥控合并起来用 童车遥控距离太近 想用天六的五六通道控制左右履带驱动电机 可以用手头两个舵机线路板加L298驱动模块驱动大功率电机 谢谢

网友(2011-09-13):
基本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