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制天地飞教练线

楼主(2011-08-09):
经过数小时的示波器观察终于试验出天地飞的教练线定义,原来附送的模拟器接头通过音频线对接没有用,首先制作一条这样的双针排线,我的一根针上挫了一个缺口,用来区分地线

楼主:
以两台天七为例,教练机开启教练模式插针这样插入

楼主:
学员端开启模拟器模式后像这样接线,注意自制线的两头同样是挫了缺口的那根针接插口的外圈金属,飞行前请确保两台遥控器上对飞机的微调一致!!!!!

网友:
谢谢LZ的破解。。。其实用视频S端子线改更好,将S端子线从中间剪开,再将里面的线按你的图互联就行了,这样比较美观

网友:
谢谢LZ的破解

网友:
好像以前就有人做了教程了  不过还是顶你

网友:
从楼主的图中看似乎只有两个线,音频线对应的应该不是这两个插孔而已。所以用一个S端子线改比较容易,但不能确认S端子接口是否和控上的接口一致?

网友:
※ 看 帖 要 顶 帖 ※顶顶顶顶顶

网友:
模拟器接口都。。。

网友:
S端子线改比较好,接口应该是标准的吧,我回去看看,

网友(2011-11-14):
谢谢楼主分享,找了好久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有线路图没?

网友:
玩模型就是要不仅会玩,还要尝试更新和发明,这样才有意义

网友(2012-02-25):
可不可以通过改造音频线  实现对接,这样才不会掉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通过改造音频线实现的,除非拆开那个S端口自己飞线出来,天地飞自带的教练头不能直接连线

网友(2013-05-23):

引用 楼主:
不可能通过改造音频线实现的,除非拆开那个S端口自己飞线出来,天地飞自带的教练头不能直接连线

我改的就是 用普通模拟线 当教练线   教练采用3.5mm音频插口 直接用3.5mm音频线和模拟线对接实现
可以电脑模拟里 使用教练和学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