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存储卡问题

楼主(2011-08-09):
昨天买了张金士顿8G class10录像发热大而且时间不定会停止录像但视频信号正常。什么情况

网友A:
确定卡是正品10速吗?
我原先也是,换了正品10速问题解决,换回4速问题依然明白么?ZI6天生挑卡!

网友B: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SD卡我还是选SANDISK,同样标称CLASS 10,金士顿的速度只能达到CLASS 6。

网友C:
我用的sandisk2GSD卡,内存还剩一多半的时候经常屏幕上显示SD卡上有一个小叹号,“!”就不好使了,录不上照不了的,格式化后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