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嗑尔(4#6X 或 120D0X)尾舵鸡代换

楼主(2011-08-09):
4#6Bell 改 “D01” 各魔友蛮疯狂滴

经过烟酒找到了替换原厂尾舵鸡的方法(通用于华4通或6通灰鸡

买个一般的3.6G舵鸡越便宜越好 当然 要能更换齿轮组件的那种喔!

然后把原厂尾舵鸡的控制板替换进去……在把2433V控制面板RUDD拨到9点钟方向就行了

楼主:
替换尾舵后的飞行视频

网友:
感觉就像个小蜻蜓一样,太灵活了,要是我就没法和控制了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小机子倾斜的就是太厉害了。楼主用电池来平衡下,飞行姿态好看点啊。

网友A:
 这破飞机。一转就掉高度。。。

网友:
楼主飞的太灵活了

网友:
 尾巴甩的好快

网友:
LZ有想法,摆尾有特点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破飞机。一转就掉高度。。。

是d01掉高度吗?是转向还是横移的时候掉?求教~~~~~~~~~~~~~~~~~~。

网友(2011-09-11):
掉高度有同感,就是悬停的时候都掉高度,要频繁的修正油门,否则会一掉到底,在地面弹一下再起来

网友B:
请问抖舵能个样换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抖舵能个样换行吗

只要原厂尾舵鸡里面的控制板没损坏就可移置代换

抖舵一般是电位器里面的碳膜层磨损所致(滑嗑尔没提供配件)

网友:
请问滑嗑尔电位器能和野鸡换吗能杂交配吗

网友:
学习中,已在网上找到替代品!

网友:
要点焊工哦! 滑嗑尔应该是数字舵机吧 不知道和模拟舵机的电机配合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