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电调请教

楼主(2011-08-09):
电调装上
电机
后电机不管多大油门都是左右抖,现已查明不是电机问题,电调过一阵会发热,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排除电机问题,就应该是电调缺相了,其中有一相已经烧坏。
请联系好盈客服处理。0755-89507108,
cs@hobbywing.com
, 谢谢!

网友B(2011-11-03):
回复 网友A:
我的好盈30a也是,拆开看了竟然能爆了一相的管子,绝对不是烧的,管子有那种裂开的痕迹,现在怎么办?给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