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450sport FBL 问题

楼主(2011-08-09):
请问450sport FBL (RJX头)的3个
舵机
拉杆,算上球头扣外径,准确的长度是多少?摇臂那两根长度(算上球头扣外径)是多少?(集体螺距能达到+-11度)谢谢!

网友A:
上亚拓的网站,下 载一个说明书就好了。

楼主:
说明书是针对有副翼的,没什么价值

网友B:
说明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问的这个长度会根据不同舵机而有不同的,0螺距点的调节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