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反扭太厉害

楼主(2011-08-09):
为了做室内小灰机,又花了70米买了个小电直 (以前的搞坏了)!这次把浆剪短了些还有165mm螺距加大,效果还好不发热,做的机机翼展380mm,结果试飞时反扭太厉害,飞补好!
    在此请问用165mm的螺旋桨翼展得多大?

楼主:
哪位给个回复

楼主:
哪位给下答 案?

网友A:
1、70米可以买微型红外线比例了
2、要用直驱
3、可以看我以前的贴,做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米可以买微型红外线比例了
2、要用直驱
3、可以看我以前的贴,做过很多

前辈的贴我关注过,小机很不错呵呵!买的就是微型红外线的,呵呵,有给加了3个红外发射管,遥控距离有增加,直驱浆手上没有额,淘宝上就买个浆又有点不值

网友:
易拉罐手工剪制

网友:
除非飞机翼载荷很低,否则很难飞起来。一句话,静拉力顶P用。

网友:
小飞机的浆控制在120以内吧,165貌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