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pro还没起飞就冒烟了!

楼主(2011-08-09):
飞机配置陀螺仪是G770T,电调是好赢铂金40a,蝎子2221-8,其他都是原装。
下午飞了两块电池,过了一个小时,玩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刚启动飞机还没离地就冒烟了,遥控无反应,后来发现好像副翼舵机的线烧断了,其他线也有受影响,大家看图片,求解!求解!求解

楼主:
扎带都烧断了

楼主:
碳纤板都烧了一个缺口

网友:
电机舵机线磨了吧。

网友:
估计你的电调线是不是短路

网友:
怎么现在这么多这事情?

网友:
是扎带圠的太紧也吗?把电线都扎坏?

网友:
为什么每个火灾现场都有蝎子的身影啊

网友:
 夏天电调很爽哈哈!我飞机就炸了2回

网友:
导电的碳纤侧板把电线磨穿后电路被导电的碳纤板短路所致。

网友:
碳板导电

碳板是导电的,它的毛边也很锋利  震动摩擦卡坏了导线的线皮,直接导致短路,烧坏了BEC部分.
人格担保正解

网友:
电机磨到了,短路了

网友:
还以为又是35X。原来是碳纤短路。

网友:
标题

大致跟我一样,我是电机线被磨短路,碳纤侧板燃明火。都是震动惹的祸。

网友A:
拿万用表测测,看看碳板导电不?楼上说碳板导电的大侠先测测再说话!

网友:
同在广州的我深表同情,既然玩血滴子要小心为上!

网友:
同在广州的慰问一下。

网友:
接收机也挂了?

网友B:
碳纤板会导电??

网友:
如果你知道米国的石墨** 专门对付输电线路就明白 碳纤导不导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纤板会导电??

实测碳纤板电阻,小于两欧姆。各位魔友要注意JJ上的布线有没有磨损了,把JJ烧熟了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测测,看看碳板导电不?楼上说碳板导电的大侠先测测再说话!

碳纤维不导电?拿万用表测测,楼上说碳板不导电的大侠先测测再说话!

网友:
怎么不说天蝎星马达或者好赢电调的质量问题呢

网友:
最近电调狂烧。。。为啥?。。。

网友:
那里不能用扎带的呀,扎带扎太紧会导致因为震动扎带与电线的摩擦。电线皮磨破以后会出现短路的现象,进而引起电子设备的烧毁。
强烈建议此处用电工胶布包裹。我以前就是用电工胶布包裹的。而且电线不能与侧板的边缘碰触。碳纤维侧板的边缘会有肉眼不宜察觉的毛刺,震动也会磨破电线。忘记告诉你了,我的错。。
再全面检查一次PRO的线路吧,小机内部走线稍有不慎就会伤到电线。

网友:
碳纤板可能蹭破电线,导致电线短路
碳纤板要侧面或内部才能导电,表面是环氧树脂的,绝缘

网友:
我检讨,碳板表面不导电,切割口会导电!

网友:
碳纤维绝对的导电...请各位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副翼舵机线烧断了,把电调的线也烧了,不过没烧断,已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副翼舵机的线烧断了,电调线烧破了,不过已用电工胶布修复,还好没烧电调啊,已经从新布线,副翼螺距舵机用用同一根热缩管包覆,用左边走,电调线也用热缩管包覆从右边走,都是用扎带绑住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副翼舵机的线烧断了,电调线烧破了,不过已用电工胶布修复,还好没烧电调啊,已经从新布线,副翼螺距舵机用用同一根热缩管包覆,用左边走,电调线也用热缩管包覆从右边走,都是用扎带绑住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热缩管也是经不起长时间摩擦的。这样可以,但是飞了一段时间就要检查,发现有破损痕迹立即更换。

网友:
上次检查飞机有两处地方磨破,很幸运,没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