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做点焊机或电焊机吗?

楼主(2011-08-09):
一个变压器,

楼主:
上图才是硬道理,原来的高手改的电焊机是不是和这一样大的变压器?怎样改,请指点

网友:
自耦变压器,是非隔离变压器。肯定是不能用作点焊机的。
即使电流,电压,功率能到达点焊机的参数,但操作还是有危险的。LZ 自爱为好。

网友(2011-11-13):
绝缘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做的,我正打算这么做,在找材料。

网友:
拆开.在上面绕几圈沙包铜条.就可以的.20年前就这样用过.用来点焊甲醇发动热火头.

网友:
用自藕变压器做电焊机,楼主是想找死吗

网友:
我以前修电机时就常用来焊电机线,一大捆线比锡焊快又稳。

网友:
有2000伏安了,如果变压器中间的洞洞够大,把原线圈作为一次绕组,再加粗粗的铜线多线并饶,有1-2伏就够了,作为二次绕组(截面积越大越好),点焊小东西可能可以了,改做电焊机就别想了,功率太小了,有5000伏安或许勉强可以。

但是如果改成点焊机就不能当调压器用了,滑臂被加绕的二次线圈挡住了。

网友A:
那样的调压器我改电焊机成功了!2.5的焊条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只能用铁芯,自己重新绕

网友:
我已经做成点焊机了,焊1。5的钢版没问题。焊电池只要0。01秒,比以前用锡焊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1。5的钢版是2块加起来1.5还是一块1.5加起来3,变压器多大

网友:
把原线圈作为初级,在上面重绕次级,用作电焊和钎焊都可以。

把原线圈作为初级,在上面重绕次级,用作点焊和钎焊都可以。点焊绕4V,钎焊绕8V。或用双线并饶,并联时点焊,串联时钎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调压器我改电焊机成功了!2.5的焊条一点问题也没有!

上一个图看看,没图没真像改的方法说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多大功率的调压器?次级用多的线?绕多少圈?

网友:
买一个吧,200多块,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