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 PLAYSPORT Zx3 摄像机固件

楼主(2011-08-09):
柯达 PLAYSPORT Zx3 摄像机固件

确定您当前的固件版本
  • 请打开相机电源。
  • 设置按钮以进入“设置”菜单。
  • 使用确定按钮选择相机信息按钮。当前固件版本将显示在液晶显示屏的左上角。
  • 如果当前固件版本为 1.03 或更低,请升级相机固件。
下 载固件文件
  • 单击下 载,然后将文件保存到计算机桌面上。
  • 双击 *.exe 文件。“WinZip 自解压应用程序”屏幕出现后,选择一个文件夹或保留默认位置,然后单击 Unzip(解压缩)。固件文件将会解压缩到指定的文件中。
  • 请记住 .fw 文件的保存位置,然后关闭 WinZip 自解压应用程序。
数码相框固件升级
注意:如果固件升级期间断电,可能会导致相机无法正常工作。
  • 如果您的相机内存或存储卡中有照片或录像,请将它们保存到计算机。
  • 将柯达相机附带的 USB 电缆(Micro B / 5 针)和柯达 USB 交流变压器连接到相机和有电的电源插座中,或在相机中安装新电池或充满电的电池。
  • 将存储卡装入计算机,或是装入到连接至计算机的存储卡阅读器。
  • 在计算机上,选择与存储卡或存储卡阅读器相对应的可移动磁盘。
  • 如果存储卡中没有 System 文件夹,请创建一个。在可移动磁盘窗口中,选择文件 > 新建 > 文件夹,然后将新文件夹命名为 system
  • *.fw 文件从计算机复制到 System 文件夹中。
  • 将存储卡从计算机或存储卡阅读器中取出,然后将其装入相机。
  • 如果您的相机已关机,请将其打开。
  • 使用确定按钮选择复选标记,然后按确定以开始固件升级。升级过程大约需要二分钟。 注意:在固件升级期间切勿触碰相机的任何按钮。
    液晶显示屏将显示升级进度。当 LCD 液晶显示屏上显示一个对勾标记时即表明升级完成,然后您的相机会自动关机。
  • 打开相机电源,然后按设置按钮以进入“设置”菜单。
  • 选择日期/时间图标,然后根据需要重置日期和时间。
  • 确认固件是否已升级。请参阅上述操作说明,确定您当前的固件版本。
  • 固件升级完成后,您可能想格式化存储卡以删除升级文件,释放更多存储卡空间。 注意:格式化会删除所有照片和录像,包括受保护的照片和录像。在格式化期间取出存储卡,会损坏存储卡。
    要格式化存储卡:
    • 将所有照片从存储卡复制到计算机桌面或其它位置。
    • 检查是否所有照片出现在计算机中。
    • 在“设置”菜单中,选择格式化存储卡图标。等待格式化完成。
下 载

网友:
我升级了 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