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 九鹰260A无法悬停,自行程椭圆行运动

楼主(2011-08-09):
九鹰260A,主旋翼头和旋翼的塑料连接杆断了,买了备件换上。之前一直正常,在室内基本能绕圈飞了。
但是换上新旋翼头后,发现JJ无法悬停。升空后
遥控器
固定在某一位置不动。JJ会自己做椭圆形飞行,确飞机头始终对准前方。再怎么控制也无法悬停。
请教高人,我有什么弄错了吗?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要么主轴摔坏了,要么后尾组坏了,要么微调没调好。

网友B:
旋翼头有变型吧?

网友C:
 就从LZ说的 很难判断 最好按国际惯例 上图片才好说!

网友D:
刷锅了啊。调机吧

网友E:
自动刷锅,帮楼主搜到这一帖:
Q:丘比特V3,起飞后,以尾管延长线某点为圆心,头外,尾里,做圆周运动,是什么原因,,高手指点一下?
A:这是横向圆周吧,还不能算刷锅吧。是刷锅的基础准备
原因可能是,尾舵温漂+十字盘向后左或后右倾斜,说的不对的话,请拍砖
最近正好在扫盲,扫正飞时所有空间的盲点。发现一些正飞特技动作竟然也可以在无刷小丘上实现。
友情转载,作者勿究: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