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B6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有个B6没有电源适配器,现在家里有个IBM的适配器是16V--4.5A的能用着B6上吗,请知道的高手,告诉一下,谢谢咯。

楼主:
刚在网上看了一下,B6标配是12V--5A的电源适配器。有懂的能说说嘛。谢谢啊。

网友:
可能行,也可能不行

楼主:
楼上的你这么说也太笼统了吧。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在等高手作答。呵呵

网友:
可以的,只要接口对,就行了,B6的输入是 11-18V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IBM的适配器,好的很

网友:
可以用 11-18V之间都可以

网友A:
不行,B6最高好像只能用到1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B6最高好像只能用到14V

你说的是A6吧。。。B6是11-18V的。。我的B6一直都是用16V7.5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A6吧。。。B6是11-18V的。。我的B6一直都是用16V7.5A的电源。

那请问一下我的电源是16V--4.5A的啊。也可以吗。为什么你的是16V--7.5A的啊。

楼主:
刚我又找到一个适配器电源,可是是12V--3A的,3A的是不是小了点啊。哎、、、不懂就是悲哀啊。还请指教一下啊。

网友:
没问题,放心用吧

楼主:
谢谢朋友们啊,那我就用了。
用过了,向大家报告情况。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11-18V都可以

网友:
除非对电源熟悉,配B6的适配器也几十元,值不值得试看个人了。

网友:
没问题的,16V只要能接上就可以用,16*4.5=72W,绝对最够功率,12V3A也能用,就是只能小电流充电,输出不超过30W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的告诉你!
16V--4.5A的能用在B6上,但是要注意电源插头的政府极性!

用了这个电源适配器后,你的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只能是4.5A,而B6最大的充电电流是5A。

这个没关系,只是充大容量电池会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