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教,为什么车模电机很多是内转子的?

楼主(2011-08-09):
按理说外转子的扭矩要比内转子的大啊.
另外求一款大输出功率的
电机
,输出功率最好在1千瓦以上

网友A:
电动车上有

网友B:
内转的kv值相对高这样转速的变化范围较大,对提高车的极限速度有好处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都讨论过
需要电机可以找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动车电机体积太大,我的坦克放不下两个.

网友D:
车用的内转子无刷的防尘性能要比外转子的好,外转子毕竟是开放散热

网友E:
 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搭配齿比。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是因为外转子的不好在齿轮箱上固定吧.

网友F:
1) 黄土、沙土、水、烂泥、枯枝败叶.....
2) 内热 VS 外热
3) 反扭矩
4) 外转子转起来易伤及周边。

网友G(2021-05-14):
外传电机不可以太长,轴承和轴的支撑力不够,而且如果大的话,极限转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