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设备玩纤焊...求科普

楼主(2011-08-09):
想玩...但又怕回火....砰!!!

根据板凳的提示,在马云家开的杂货铺里头,暂时性地锁定了一款产品...

大家看看如何?好像装的是液化丁烷...跟打火机一样?

掌柜抄来的注意事项..

其使用安全注意事项有: (1)先进行安全检验后再点火 使用焊炬前必需先检查其射引性能。检查方法为:将氧气胶管紧固在氧气接头上。接通氧气后,先开启乙炔调节手轮,再开启氧气调节手轮,然后用手指按在乙炔接头上,若感到有一股吸力,则表明其射吸性能正常。如果没有吸力,甚至氧气从乙炔接头中倒流出来,则说明射吸性能不正常,必需进行修理,否则严禁使用。 如射吸性能正常,则要检查是否漏气。检查方法为:把乙炔胶管接在乙炔接头上,将焊炬浸入干净的水槽里,或者在焊炬的各连接部位,气阀等处涂抹肥皂水,然后开启调节手轮,送入氧气和乙炔气,如有不严密处会发现有气泡冒出。

(2)点火 经以上检查合格后,才能给焊炬点火。点火有先开乙炔和先开氧气两种方法。为保证安全,最好先开乙炔,点燃后立即开氧气并调节火焰的方法。 大功率焊炬点火时,应采用摩擦引火器或其他专用点火装置.

网友A:
买个制冷用的焊接设备,玩玩够用了,回火不用怕,关氧气阀就行,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制冷用的焊接设备,玩玩够用了,回火不用怕,关氧气阀就行,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二般就会炸的满地开花

网友:
有氢气焊,汽油焊,乙炔氧气焊,丁烷氧气焊不知哪种焊能使你解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本贴回复者中,最了解我的人...

的确是为了解闷...哈

楼主:
顶起,继续求方案

网友C:
我买了套。靠你妹的中石化,竟然不卖给我汽油!

网友D:
焊接类的,氩弧焊、手工电弧焊、二氧化碳保护焊、电阻点焊、铅焊都玩过了,就这个气焊没敢玩。。。。。每次看见气瓶,我都躲的远远的,你看现在的瓶子,又脏,又破,锈迹斑斑,没有瓶头盖,搞不好还是混装的,比如二氧化碳瓶子装氧气,氢气瓶子装氧气。。。我们又看不出来。。。。20兆帕的氧气,比手榴弹可厉害多了

网友:
 玩好一样就不错了。

网友:
注意不要把油弄到氧气瓶上随便你怎么玩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油是指油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氩弧焊和二氧化碳保护焊都有气瓶的呀....这两种不怕就怕氧气瓶和丁烷气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类的,氩弧焊、手工电弧焊、二氧化碳保护焊、电阻点焊、铅焊都玩过了,就这个气焊没敢玩。。。。。每次看见气瓶,我都躲的远远的,你看现在的瓶子,又脏,又破,锈迹斑斑,没有瓶头盖,搞不好还是混装的,比如二 ...

s历史上有没有气瓶爆炸的案例?看运输这个的司机和工人一点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套。靠你妹的中石化,竟然不卖给我汽油!

现在自F的事件多所以早有要求不允许零售汽油,只能给机动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