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丝锥的改进磨法

楼主(2011-08-09):
前几天有坛友在讨论刃磨丝锥的问题,说实话我 不太赞成那种磨法,手用机攻是对的,刃磨丝锥也是对的,关键是怎么磨,磨丝锥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1,刃磨后应对攻丝导向有利,2,刃磨后攻丝应更加轻松,3,刃磨后丝锥的使用寿命应大大延长,特别是要尽量消除崩刃的现象.丝锥的刃磨要讲科学,其本质是两个合理分配,即对单个丝锥来讲锥形分配要合理,对一组丝锥来讲柱形分配要合理。先讲锥形分配,目前的成品丝锥锥形分配不太合理,造成垂直导向不易控制,攻起丝来也较吃力,稍不当心就容易出现崩牙现象,说白了就是工作量分配不均,累的累死,闲的闲死。一般的丝锥都不少于40几颗牙,如果每一颗牙都去啃他该啃的那一口,谁也别偷懒谁也别贪多,锥形分配就合理了。如果工作任务比较艰苦,比如在10mm厚的不锈钢板上攻M4的螺丝牙(攻丝三大怕:一怕不锈钢---又拧又硬,二怕孔细,三怕孔深,三点一聚焦就容易断丝锥)这就需要用一组丝锥来解决,比如二攻,三攻,四攻...除了要求锥形分配要合理外,这里还要求柱形分配也要合理,目的也是要使参加攻丝的每颗牙的工作量尽量分配均匀;两只丝锥80几颗牙,若啃不下来就上三只丝锥120多颗牙....总之蚂蚁啃骨头,一个排不行就一个连,一个连不行就一个营,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另外攻丝时可用薄机油加一点醋酸或醋来润滑。
        刃磨丝锥比较好掌握,先找两根旧丝锥练练手就入门了,先磨倒数第二攻,即最小的刃磨量,一旦失败了就改磨倒数第三攻,以此类推。磨时两手要稳,右手拿丝锥后部,左手托住丝锥头部,丝锥竖直向下,并由上往下沿着砂轮正面外圆切线方向一下一下刃磨,每磨完一下要看一下效果,并将丝锥沿轴心线微旋一个角度再磨,丝锥的后角要适当掌握不要太大,特别要避免将后角磨成负的,其实仔细观察磨痕很容易判别的,几排牙要尽量磨的对称。
       我将常用的M3.M4.M5.M6.M8五组丝锥各刃磨两套备用,通常攻丝只用两根就可以了,碰到难攻的或盲孔可上三攻,四攻...
      有人可能认为手动攻丝没必要搞这么复杂,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啃不动的硬骨头,真到那个份上开始冒汗了,你就认为有必要了。当然你可以说把孔打大一些....那是另外的浆糊问题,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
       现将几只刃磨好的M8机工丝锥给大家看一下,有兴趣的坛友不妨参考一下,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最好刃磨几只M5以下的直槽机工丝锥然后在5mm以上厚度的不锈钢板上攻几个螺纹来对比一下,比我在这王婆卖瓜要有说服力。

网友:
可惜我常用m1

网友A:
这丝锥攻不了多少就会崩牙,不能回。

网友:
我们这没卖太小的丝锥  最小的只有4的  你们小的在哪买的淘宝能找到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丝锥攻不了多少就会崩牙,不能回。

你试过么?最好不要拍脑袋想问题,实践出真知,请你试一下再来谈体会好么?

网友:
十年前就这样干过了。首先是不耐磨损,最大的问题是回退时容易崩牙,如果不回退一攻到底还是比较锋利的。

网友B:
不锈钢攻丝底孔钻头要锋利 减小孔壁硬化。用最锋利的丝攻一次过。最好用不锈钢专用丝锥。
多次攻丝 后一次走在前一次的硬化层上会使丝攻很快磨损。
机械生产中不建议修磨丝锥,丝锥是专用设备磨出的。手工磨很难达到使用要求,只用于临时应急。
磨损的丝锥勉强使用 会使你付出十倍丝锥的代价。市场上的二手进口丝锥有些看起来磨损不大,就是要求高的工厂提前淘汰的丝锥。

网友:
吹牛的,吹牛吹大了可以在论坛里卖东西.
其实他什么门都没有入,在百度里找里资料糊弄人的.他讲的60%是错的,只是傻呼呼的跟贴者捧红他(可能这是玩人吧)
楼主上当了
其实这样的人论坛里还挺多的,按流行的话说是娱乐贴.到底谁被娱乐就不知道了...

网友:
铲后背是不科学的,后角加大了,虽然切削阻力看似减小了,但容易造成扎刀,扎刀就是刀锋过于犀利(前角后角都大)刀口会顺势自动探入背切物过深,这样的切入很麻烦。带来很多坏处,一是要崩刃,而是会造成加工螺纹面的毛刺,无论切木头等非金属还是金属扎刀都是不好的,钻薄板孔也是同样道理,扎刀造成拉坏孔壁,大家都知道钻孔出孔时很容易别断钻头。很多人说出孔时要慢一点,这个意思不要理解成把钻速降低,其实应该加大钻速,但是进给量要降低,那样才能顺利钻孔。所以你的丝锥磨法完全不科学,没有太大使用价值,丝锥寿命降低不说,就是螺纹表面粗糙度会相当差。会大大降低螺纹链接强度,不锈钢与铝合金攻丝现在很多采用挤压丝锥,螺纹完整性与牢固度都大大提高。其实很多时候机加工行业磨刀师傅就是磨出不要扎刀的刀具,并不是刀越犀利越好,剃头师傅当然需要犀利的刀,裁纸与裁缝师傅都要学会把刀磨好,对于木工的刨刃也是根据木料的木性选择适当的刃口,金属加工行业就复杂多了,进给量刀具线速度,刀具材质与材料的亲合力都要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攻丝底孔钻头要锋利 减小孔壁硬化。用最锋利的丝攻一次过。最好用不锈钢专用丝锥。
多次攻丝 后一次走在前一次的硬化层上会使丝攻很快磨损。
机械生产中不建议修磨丝锥,丝锥是专用设备磨出的。手工磨很难达 ...

    LS说的确实都对,但这里没有讨论打底孔的问题,也不谈不锈钢专用丝锥的事,也不说机械生产中碰到的攻丝问题,这里说的是广大坛友在家庭条件下或在小作坊环境下手动攻丝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在没有专用攻丝机,没有不锈钢专用钻头,没有不锈钢专用丝锥的情况下,这套方法还是很实用的,是能解决不少实际问题的,我有少说二十几年的使用经验,实践证明效果还是不错的。
    至于干过五年钳工手攻上万的小葛弟所说的后角加大了(你看出来大了多少?标准又是零度?),容易扎刀,刀锋过于犀利
刀口会顺势自动探入被切物过深(难道攻丝时各刀刃都被拉长了?),加工螺纹面的毛刺是你想象出来的,锥形分配和柱形分配合理了,几个丝锥轮流下去,上百颗牙一人啃一小口,相当于螺纹锉刀锉出来的螺纹,最后又经标准丝锥过一下,能有什么毛刺?
科不科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你离吴淞口7公里,我离吴淞口10公里,哪天你休息我们碰个头交流一下,再叫上几个坛友大家聚一下,你带上你磨的机用丝锥,我带上我磨的机用丝锥,8mm厚的不锈钢板我们从M3攻到M8,每人攻五个牙,你看如何?从剃头师到裁缝师,从木匠到金属加工行业,什么刀具线速度,刀具材质与材料的亲和力都扯远了,我们就谈手动丝锥的刃磨效果如何?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攻丝一般深度都是孔径的5-10倍,有时是超过10倍,你攻那么浅,没有难度的。我们攻在船体上,比如尾轴管轴承座(锻件)上,不允许失败的,否则主轴螺旋桨油封漏油是重大事故,一次就可能造成几万到几百万元的返工,你在板材上攻丝本身对操作工没有多大压力的。因为即使断了也方便取出丝锥,反之你心里不担心断丝锥那工作起来也比较轻松,我们虽然不算高空作业,但是踩在桥板上攻丝,很多润滑油漏在木板上,脚底也很滑的,另外就是我们攻的是盲孔,并且每个盲孔的深度还不是机床打得标准深度,所以攻这些孔真的很折腾人,如果丝攻断了可能人也会滑倒从几米高空摔下来,所以心里承受的压力真的够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攻丝一般深度都是孔径的5-10倍,有时是20倍,你攻那么浅,没有难度的。没有什么价值呀,我们攻在船体上,比如尾轴管轴承座上,不允许失败的,否则主轴螺旋桨油封漏油是重大事故,一次就可能造成几万到几百万元的返 ...

你牛,服了想 拜个大师学点手艺还真不太容易

网友:
我攻丝一般深度都是孔径的5-10倍,有时是20倍,你攻那么浅,没有难度的。我们攻在船体上,比如尾轴管轴承座(锻件)上,不允许失败的,否则主轴螺旋桨油封漏油是重大事故,一次就可能造成几万到几百万元的返工,你在板 ... [/quo拍脑袋想问题。那么浅!攻的那么少!。弟你稳些!

网友:
一句话,楼主比不过别人的
至少嘴巴已经比不过别人

网友:
楼主既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么有信心,可以去专业的三维论坛去发贴公布一下。得到一线机械加工专业人士的肯定,你会更有成就感的。在这里玩家居多,听两句吹捧对提升你的成就感也无甚帮助。如果你只满足业余玩家的肯定就当我没说。链接在这里:http://www.3dportal.cn/discuz/forumdisplay.php?fid=48

楼上已经有朋友一针见血的指出,丝锥磨掉后面会憋削的。麻花钻 丝锥发明了几百年的很成熟的东西。在家玩的要想革新,难度就相当与业余选手要破世界记录。可能性很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更小。去买只osg螺旋丝锥试试,几十块钱不要说买不起。是是不是真正对丝锥感兴趣的问题。试验的效果会使你重新考虑审视你的 几百只小牙理论。攻上100孔就知道自己磨的丝锥成本比osg的丝锥还要贵。这就是机械加工企业具备比玩家更好的磨刀工具却不手工刃磨丝锥的原因。

网友:
楼主是好意 把平时经验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理解 谁能都对

楼主:
这是我二十几年前玩的小手艺,当时市面上不锈钢材料还很少,我因在某研究所接触比较多,那时单位氩弧焊机还没有,当时的情况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攻厚板不锈钢M5以下螺纹要花一番心血的,有不少人是不敢攻的,处理断丝锥也是很棘手的事情。要正视历史,也要面对现实,当然更要面向未来,近些年国内外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发展很快,在展览会上经常能看到一些新的工具出现,包括新型钻头和新型丝锥,配上现代设备1秒钟攻好一个牙。但我相信有大量的坛友家里及小作坊条件有限,还就是普通丝锥和一把绞板,如何将普通工具通过磨制改造将其性能发挥到极致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有些老经验在家庭及小作坊等条件比较落后的环境下还是比较实用的,所以我介绍了一下。有些争论如同嚼蜡,时间会说明一切。

网友D:
小葛哥 ,我顶你,因为我式过,

网友:
楼主一片好心分享一下个人经验,还是不要冷嘲热讽,丝攻能徒手磨成这样很不错的手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葛哥 ,我顶你,因为我式过,

最好能在8mm厚以上的不锈钢板上试一下,普通薄钢板上不说明问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网友(2011-11-11):
回复 楼主:

我谈一下我的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到一工厂找同事,发现他们正在在不锈钢铸件上攻丝,共三个。只攻了半个就攻不动了。再攻丝锥可能要断了,丝外径约有20mm,土制一个大铰杠,大家都不敢攻,我一看丝是类似放油孔是细牙,底部有小孔类似出油或出气之类的,仅从攻丝我角度讲可以说是盲孔,丝要到底部,地上放了几个新旧丝锥。我讲我试一试,我将一个旧丝锥在砂轮机上磨后角,我是转着磨,四个面循环磨,不能一个后角磨到位,楼主的磨法是顺磨,个人磨法不同,我将切屑部分由原来的二、三牙变成五、六牙切屑,边攻边回,当时大家都在场,很紧张,千万不能断,当攻到底再用二攻再攻一遍,如此三个均顺利完成。
    有些人讲磨的丝锥没有必要,我讲有些场合是必须磨才能解决问题。支持楼主!
    有些人讲铲后背是不科学的,后角加大了,虽然切削阻力看似减小了,但容易造成扎刀,我相讲的是铲后背面不是加大后角而是将后刀面均匀的去掉一层,不改变后角的大小。也不会造成扎刀现象。

网友:
这个一般丝攻用钝了 就磨成这样,废物利用。不考虑底孔等问题的话 还是很好用的,我这很多师傅都会磨成这样,跟你的磨法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搬个马扎看小葛哥高空不带安全带违章作业,那什么安全员那里去了,怎么没人扣他二斗红高粱。

网友:
  和气和气 我也磨过 不过磨的很垃圾 用不了

网友E:
我也想说几句,大家别攻我。
楼主的这种方法他自己试验可能是比较合理,因为是在他自己的特定环境下。如果从正规的机械加工的角度看,肯定是不合理的,工厂没这样磨的。
关于丝锥的手工刃磨肯定是现实的,因为例子太多了,书上也有教的。丝锥只是将头部的几牙磨成锥形,目的是合理分配切削升量,道理和楼主说的一样。但不能一磨到头,后面的螺纹部分是校准部分,并且为刃磨储备长度。如果都象楼主这样磨,那碰到盲孔怎么办?如果小直径螺孔都需要准备3把左右的丝锥才能加工,那丝锥的消耗和刃磨辅助时间就够要命的了,工厂还生产不?
还有那后角磨的确实是挺大的了,就像“小葛哥”说的容易扎刀,这是不争的事实。扎刀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扎刀的体现就是回丝的时候容易崩刃。如果是楼主这样少量使用,我不敢说不好,但如果是工厂里频繁使用的话,那耐用度肯定低。生产成本太高了。至于不锈钢类似的难加工材料,丝锥是需要刃磨的,一般只是将切削部分适当延长,降低切削升量,时切削平稳。大直径丝锥可以对切削部分的前角和刃倾角加大,目的是降低切削力的同时还不能降低刀齿强度。小直径丝锥一般不磨,磨不好适得其反,因为手工磨的不可能很准确,会形成三条刃的刀尖不在同一回转面上,造成三齿的切削深度不同,甚至是只有一齿在进行切削,更容易崩刃。
所以我认为由其是加工不锈钢丝锥不能这样磨。这是我从机械加工的角度看这个事情,用某人的话说,这也是我若干年工作经验的观点。
你可以不听,但别跟我吵。

网友:
平淡的分享,我顶你,LZ.

网友F:
楼主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只是大多数人不耐烦那么多的二攻、三攻、四攻。一般情况下是二攻就可以了,机攻的话,甚至一攻就可以了!现代人讲究的是实际工作效率,很少有人耐下心来精雕细琢了!

楼主(2011-12-12):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说几句,大家别攻我。
楼主的这种方法他自己试验可能是比较合理,因为是在他自己的特定环境下。如果从正规的机械加工的角度看,肯定是不合理的,工厂没这样磨的。
关于丝锥的手工刃磨肯定是现实的,因为例子 ...

        首先谢谢各位的关注,我回过头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帖,我想说的是刃磨丝锥确实不太好掌握,也不一定适合工厂的规模性生产,它是一种加工方法和理念,完全是在实践中逼出来的,其实真掌握好了真的是很实用的,关键时候是能解决问题的,和磨钻头一样是要练一练的,可以说我用的丝攻都是修磨过的,我用的钻头也都是修磨过的,熟能生巧以后自会尝到甜头,我没必要在这瞎吹。你提的意见我是要听的,放心永远不会和你吵,只是提醒你2点:磨丝攻跟攻盲孔并不矛盾,建议你在10mm厚的不锈钢板上用M4的丝锥攻8mm深的盲孔,亲自动手实践一下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网友提出:多次攻丝 后一次走在前一次的硬化层上会使丝攻很快磨损。听听挺有道理,其实锉刀和钢锯的使用无一例外都是后一齿在前一齿过后的硬化层上加工的,磨损也要用,要解决问题,不能因噎废食。
       我觉得a911111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坛友,不像小葛弟及li01008008那样轻飘,我就不信黑白能永远颠倒。

网友:
武士兄弟说的我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能改造工具当然好了啦,但这得建立在高水平的基础之上才行。论坛大多数兄弟都是业余的,改不好,可能还废了。一锥二锥的占绝大多数。4啊5啊的怕是极少有人这么干。我的观点是买好的,新的丝锥,掌握好垂直,认真把握,不蛮干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对搞技术的人来说真的是无所谓,我前面建议过也希望你能亲自动手在10mm厚的不锈钢板上攻一个M4的8mm深的盲孔,攻好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什么话都不用讲了,你就买好的新的丝锥,掌握好垂直且认真地把握,一点也不蛮干,你看你拿得下来吧,我看你非要上4啊5啊不可,不信你试试看。当然你觉得没兴趣或没有必要试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对搞技术的人来说真的是无所谓,我前面建议过也希望你能亲自动手在10mm厚的不锈钢板上攻一个M4的8mm深的盲孔,攻好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什么话都不用讲了,你就买好的新的丝锥,掌握好垂 ...
实话实说。没搞过,攻丝这活我干的非常少。看你口气非常硬气。应当说你把这块都吃透了,实践出真知。我对你这个贴原来还真是没太重视。这回我还真得认认真真的拜读一番了,不锈钢粘,我最怕断丝。一定试试。别人的经验所得是最实际,最直接的。我知道,自己没见过的,不等于不存在。谢谢直言教导。

网友:
这个帖子真得好好看看。

网友:
科不科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你离吴淞口7公里,我离吴淞口10公里,哪天你休息我们碰个头交流一下,再叫上几个坛友大家聚一下,你带上你磨的机用丝锥,我带上我磨的机用丝锥,8mm厚的不锈钢板我们从M3攻到M8,每人攻五个牙,你看如何?从剃头师到裁缝师,从木匠到金属加工行业,什么刀具线速度,刀具材质与材料的亲和力都扯远了,我们就谈手动丝锥的刃磨效果如何?

我等着2位在吴淞口决一雌雄

网友:
顺路聚会喝两杯
把无聊的吵来吵去,变成一种有益的交流

这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只是大多数人不耐烦那么多的二攻、三攻、四攻。一般情况下是二攻就可以了,机攻的话,甚至一攻就可以了!现代人讲究的是实际工作效率,很少有人耐下心来精雕细琢了!

其实这不是工作效率的问题,跟精雕细琢也没关系。我通常也是只用头攻和二攻,攻丝的难度越是高,用到丝攻的数量就越是多,能用到四攻五攻以上的地方攻丝的难度一定是非常高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有体会的。钳工基本技能就那么若干块,年轻人好学精力旺盛一年拿下几块,很快就能独当一面,所谓拿下就是要能解决实际问题,掌握任何一项技能都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拿攻丝来讲,我说过:攻丝三大怕,一怕不锈钢,二怕细,三怕深,如果这三点一聚焦,攻丝的难度就出来了,一旦被你攻克,你就算过关了,要亲自动手实践一下再讲话,如在10mm厚的不锈钢板上攻一个M4或M5或M6的8mm深的盲孔,攻好了你就有感觉了,当然没那么容易的,要花一点功夫的,也可能要求高了点。有些坛友讲话相当不负责任,不肯动脑筋,甚至没经过实践,拍脑袋想问题,还装腔作势,我劝他们不要误人子弟,不要浪费坛友的时间和精力。拿小葛弟来说,号称攻丝上万且攻丝深度是孔径的5-10倍,什么攻的丝 不允许失败否则会造成重大事故甚至造成几百万元的返工,什么脚底很滑又是盲孔有从高空摔下来的危险因而心理承受压力很大等等,请不要把工作环境恶劣和攻丝难度混淆起来,你攻的丝相当于车工里拉毛坯的活,仅凭攻的深就有技术含量么?只有外行才看不出来,难怪li01008001跟着瞎起哄:那么浅,攻的那么少,弟你稳些。呵呵,这位老弟十几年前就开始磨丝攻了,到现在还没入门,我劝你心态稳些,磨丝攻时手也稳些,好好钻研钻研,否则再过十年你还是没什么长进。

楼主:
从我这帖子里反映出一部分坛友的学风问题,轻视实践甚至不肯实践,喜欢拍脑袋想问题,喜欢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别人也不负责任,要面子不要真理。我进入论坛一年多,见识了不少大师,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参加了一些争论,通过争论获得了不少启发,比如一坛友新买了林大夫的雕刻机放在小车的后部,旁边放了一罐大夫好心配的黑色的自喷漆,小车上午11点停在楼下停车场,北方大冬天的零下一二十度,到了半夜小车竟突然莫名其妙的自燃起来,车内的自喷漆都烧爆了,惨不忍睹,排除了人为破坏,从技术上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呢?讨论争论相当热烈,有坛友认为祸根出自自喷漆,因为天冷罐内密封垫收缩造成易燃气体泄漏同时产生静电从而引发了火灾; 还有坛友认为是车内电线短路引发的火灾,但早不短路晚不短路为什么偏偏半夜11点多突然短路呢?

楼主:
我从坛友的讨论中获得了不少启发,我认为自喷漆的嫌疑可以排除,跟林大夫的好心没有关系,因为自喷漆在我国东北西北大量储存和使用,冬天没有发现泄漏自燃的,而且我经常使用自喷漆,没有发现喷漆时会产生静电并引发失火,怀疑自喷漆的理论属于拍脑袋想问题。我同意由电线短路引发的火灾一说,显然这是由许多偶然因素凑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偶然因素越是多案情就越是扑朔迷离,不可思议,我认为车内的电线是在热天布的并且布的时候绷得很紧,电线的管道在车尾部转弯处可能有毛刺,甚至拉线时电线外皮有部分拉伤,本来就处在短路边缘,因为天越冷电线越收缩,终于在晚上11点多电线对地短路,电瓶内的强大电流瞬间就会引发火灾,自喷漆被烧到一定的程度爆裂并助燃。当然我分析的也不一定对,我希望有人能驳倒我,我希望我能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总之,5i论坛是我的良师益母。我希望所有坛友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养成良好的学风,互帮互学共同进步。

网友:
谢谢楼主!
我想在本贴子里讲话的师傅要是对其它人进行否定或肯定的最好是磨过丝锥的人士,要是没有学过或磨过的人这里是学习的好环境讲话不要伤人,楼上有几位讲丝锥用旧了不要磨,买个新的,要是断了或攻坏丝就得不偿失,买个新的也没有几个钱,还有效率是低,我讲一下,可能各位没有遇到难啃的骨头,15年前我是搞外加工的,有一根不锈钢304轴的一端是M8的内丝,丝锥攻3mm就攻不动了,买了不同厂家的丝锥,全是新的,当时我还没有磨过丝锥,因为加工单位的大师傅(钳工,车工)都想帮我,但没有一个人想到磨丝锥,后来在底孔处打锥洞(扩孔),将M8螺丝焊在上面,在伸长约20mm地方锯断,作用是用垫片固定轴端的一个不锈钢齿轮,这样是勉强能用,否则要废一根不锈钢轴。后来我学会磨丝锥,这就是小儿科了,没有一根是攻丝报废的,均是按图加工。当然我想不通的是一次加工均数根轴,而且是一根长的原料断下的,用普通丝锥怎么有的很好攻,有的就不行。当然这不是这里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9楼    “铲后背是不科学的,后角加大了,虽然切削阻力看似减小了,但容易造成扎刀.......”
     想这位小哥丝锥的后角的角度磨的太大了,后角可以磨成负后角,后角为0和正后角,三种情况。我们一般磨成正后角,到底是多大以成品为样品就知道了。我是样磨的。

网友:
还真有讲如何磨丝锥的,先留个脚印,有时间仔细拜读.

网友G:
林大夫又一次躺着中了枪!!
磨个丝锥也能想得起来。。。。。。

网友H:
我也磨过丝锥,而且是时不时磨,而且是磨得很垃圾,但是不心疼,因为我断丝锥很多,基本上我功5个孔就要断一条,因此而费的零件盒丝锥有不少,现在已经得了攻丝恐惧症了。大家不要笑话我,对于像我这样看了论坛后中毒的菜鸟来说,功多大的孔用多大的钻头打眼基本是靠感觉,有时没有合适的钻头,又懒得跑一趟,所以小眼攻大丝的情况居多,看了楼主磨丝锥的方法,感觉对付粘、硬材质,或者孔小的情况应该是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