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c450q选择?

楼主(2011-08-10):
如题这两种区别?……选那个好点?

网友A:
Q带平衡仪,C没有,用看电视800陀螺仪。你喜欢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Q带平衡仪,C没有,用看电视800陀螺仪。你喜欢哪个?

450C、SV、Q三种型号都有平衡仪套装

网友:
Q好像带的是6S电机,C是玻纤测板,SV是碳侧板,不对请补充。

网友B:
C是普通V2,Q是皮带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是普通V2,Q是皮带直驱。

皮带的是不是好修点?

网友:
呵呵,C和Q都是皮带的,C要经过对转齿,而Q没有对转齿是直接驱动。

楼主:
总之就是q好一点?

网友:
Q的皮带很容易打滑。一个用过450Q的人体会

网友:
  很多很多的遙控直昇機都是用馬達齒輪帶動的,

而450Q 是膠輪膠帶去帶動的!

為甚麼很多很多的直昇機都不用450Q這方式呢?

我怕你買了450Q之後會後悔!

网友:
  我的是 450C 平衡儀套裝機

网友:
固朗的机声音很小,很稳的,新手比较容易操控的!

网友:
我用450Q平衡仪套装,皮带直驱的功率损耗小,而且很安静(喜欢那种震撼声音的另论),主要零部件跟YT、FY450也都通用,就是垂直尾翼很特别,跟其他450都不一样。虽然有装平衡仪但没开过(其实平衡仪的启闭只是板一下控上的开关),感觉这东西用处不大。

楼主:
谢谢……我现在去模型店看看。

楼主:
还有c和q 用的陀螺仪不一样是不?q的高档点。?

网友:
450Q 不能改装。。。 好多不能用 冰人的就不能用

网友:
旋翼头中联不通用,但尾中联是通用的。

网友:
陀螺仪好像是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