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了3d后转速延迟还很大?什么原因请大家解答。

楼主(2011-08-10):
控是华科儿的2801,油门曲线,80,70,60,70,80.螺钜+-10.5度,把油门拉杆瞬间拉上或者拉下,感觉飞机有点延迟,不能瞬间高速上冲或者下降,延迟0.几秒后才能爆*出高速,不知道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了?会不会是电调的缓启动?难度3d模式还有缓启动!!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转速太低,扭力不够

网友A:
螺距太小

网友B:
转速低 螺距小 舵机慢 总结F大师

网友C:
把油门曲线每个点都提高10,适合新手刚练倒飞:
90 80 75 80 90

网友D:
你的3D转速太低了。螺距是其次。转速分别加10还行。如果是高手可以全100。

网友E:
楼上几位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