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防水

楼主(2011-08-10):
无人机如何做防水

网友:
楼主什么无人机?我倒是知道点这放面的知识,我们可交流下!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全球鹰和食肉动物。呵呵。

网友:
透明胶。塑料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论什么型号的无人机,都要安装电池和电器元件,如果在雨天飞行、或在空气湿度很大的地方,都要考虑防水,总不能飞一次后,将无人机拆了,然后全部擦干吧,就算是这样,对电器元件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什么型号的无人机,都要安装电池和电器元件,如果在雨天飞行、或在空气湿度很大的地方,都要考虑防水,总不能飞一次后,将无人机拆了,然后全部擦干吧,就算是这样,对电器元件也不行啊。

还别说,我的水机就是这样干的,效果远比一般层面上的防水来的好。你想,要是自制的防水有疏漏,那水进去就出不来了,连太阳晒也晒不干,还是得拆了才能弄干。

楼主:
那要是在雨天时如何使用???

网友:
我说的透明胶和塑料布都是自身实际的例子!

网友:
请参考汽车车门是如何防水的,一般来说都是在口盖处增加具有弹性防水的材料通过预应力压缩来防水。如果你做的是一次性就把所有有缝的地方都堵上
飞机上防水最长用两种物资:橡胶和硅胶,前者用于口盖,后者用于不用或者很少拆卸的设备接缝。

网友:
包起就行

网友:
軍規跟民用從基礎元件開始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軍規的舵機其他的規格不提,耐水壓30m,正負50攝氏度的要求是肯定的,民用再怎樣保護都無法周全。

网友(2012-02-21):
大家都知道给飞机擦印度神油,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叫做705,电子元件密封胶,懂了吧

网友:
我不是玩无人机的,设备没那么高端,但是我的接收和电调,我就用导热硅胶脂全密封的,放水里也没事,只有线头是暴露在外面的,不导电比705外带散热功能,但是是白色的,705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