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2飞控,像酒后驾驶,帮看看,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1-08-10):
新机架,我前几天,用我这几个电调,电机和1212飞我的破机架,可以脱控,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zMjczNDky.html         这2天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发现,我的AHRS在悬停的时候,有负荷的时候,灯会有红灯闪烁,但把浆下了,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电机转动,AHRS的灯是绿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震动???????还是电池的问题,我的电池,只可以飞3分钟????

网友:
用了航线模式

网友:
 看着好像是电调周期信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虎用的是好淫

网友:
电调和飞控参数 没调好~

网友:
小心交警要你吹波波

楼主:
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发现,我的AHRS在悬停的时候,有负荷的时候,灯会有红灯闪烁,但把浆下了,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电机转动,AHRS的灯是绿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震动???????还是电池的问题,我的电池,只可以飞3分钟????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在于动力电池应该是。

网友:
要加强减震啊!  绝对是震动造成的。

网友:
鄙视lz

快公布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楼主:
换原装电机就好了

网友:
 帮你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