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设置3D模式

楼主(2011-08-10):
如下图所示,哪项是设置3D开关,还有一些关于3D的参数要如何设置?    剩下的一个通道(除4个方向通道+3D开关)用来设置什么?请各位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6603&;extra=page%3D1
3D主要是 油门 次要是螺距 详见我的帖子 你只要把油门 全部设置成一条水平线就行 100%

网友:
我是在控上设定油门和螺距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