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级直升机 球和球头扣 多长时间更换

楼主(2011-08-10):
90级直升机 球和球头扣 多长时间更换

网友A:
松了就换

网友B:
楼上说对了,一般 100起落左右换了吧

网友C:
虚位框量比较大就换把,在灰多地方飞的时候可以多做保养
换球头扣时候可以检查一下球头是否磨损严重,

网友:
那得看情况吧
松太厉害得还, 拿扩刀扩太狠也不行

网友D:
看状态。。100个保险期间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