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只有5米......

楼主(2011-08-10):
怎么回事阿,超过5米,
电机
就停转,遥控失控,电调保护了.......
艾特翼龙自带的2.4G遥控

网友A:
沙发~~~
要么遥控发射功率不够或坏了;电池电压欠压也有可能。
要么天线太短,且不够表面积。

网友B:
 还问,还没解决啊!重点检查下控和接收机的天线吧,可能有一个是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不出来问题阿......
那接收机天线只有三四厘米正常吗

网友D:
仔细查看遥控器焊接天线的地方,接受机悍接天线的地方

网友E:
如果自己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找厂家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