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接电打开开关后一直疯转,油门不受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0):
一直是用的无刷,最近把手里以前的有刷飞机拿出来组装准备飞一下,以前没飞过有刷的.... 开控接电后,没反应,发现飞机侧面有个开关(是不是有刷的都带开关???)...按了一下,电机疯转,油门控制不了,设置油门通道反向也这样子的....但是舵机正常受控.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刷电调还要设置吗? 怎么设置啊? 从没用过有刷电机有刷电调,崩溃了!

网友:
电调挂了。。。

网友:
估计电调直通了。

网友:
电调拜拜了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
你安了什么开关啊

网友A:
你确定那个不是电调自爆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个不是电调自爆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