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

楼主(2011-08-10):
请教老鸟重心是怎样找的.谢谢!

网友A:
我是用手提起来~

网友B:
用手抓大桨

网友:
有个老贴有说重心怎么找的

网友C:
让机机倒立~~~~
怎么倒立? 把所谓的"刹车盘"拆了 然后用那个点作为支撑点 如果这样你的机都能保持水平不倒 那重心调节上就OK了

网友D:
把大中联拿掉,在主轴的中联孔插一根长螺丝。之后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E:
抓住中联,让JJ打侧(侧板与地面平行),看头重还是尾重~

网友F:
我从来没有指望尾巴轻过!!!

网友C:
要想尾巴轻 很简单 前面挂块重电池~

网友: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