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25飞行完后电调烫手

楼主(2011-08-10):
请问,大家飞完后电调烫手不,我的是手摸不能超过2秒。电调是YT70A,电机是HB3650  我的是不是太热了,齿轮部分我都检查过,不卡,很顺滑的。
是否正常。

网友:
我用飞越60A的还可以

网友:
这就需要注意了 ``` 有电机的话换个试试    我的所有电调飞下从来温度不超过20的`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HB3650 KV是1700的。。电调是70A..不知道你搭配了多少T.1700KV 预算转速有点高了。

网友:
看来你今天的机机并没有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
我用fy的40a,fy的电机,五分多种飘来飘去,电机电调都温温,就是用手可以一直按着,但是电池就过放啦,电池是ace2200 25c。全机很顺。

网友:
我的450,电调也烫。

网友:
烫正常 过于烫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的425也很烫手。电机根本就不能摸。好赢80A电调,1480KV电机好像

网友:
我的点击点调都是温的

楼主:
楼上的什么

配置了怎么就是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