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IVE80hv的请进,求助!

楼主(2011-08-10):
本人有一枚80HV的电调,现在未使用自带BEC,但是听朋友说这个电调一半价格在BEC上,所以现在想启用,但是考虑到暴力3D需要很大的电流,需把JIVE电调另一根15A的大电流线接至接收机。现在想请教这个线必须使用JIVE原厂的磁环线么?本人比较懒,不太想去买~~~求助求助

网友:
输出一共才5A,再接线也是一样,还不如外接高压BEC放心

网友:
线可以自己做,我就是自己做的,两根线可以共用一个磁环啊。

网友:
我用了两根,一根保留,一个取了环。

网友:
自己找一根大电流舵机延长线,绕上磁环就可以了。
JIVE的BEC是持续5A,峰值15A的,应该怎么操都够了

网友:
我两根都用的一般的线,没有磁环,在LOGO 600上飞了很久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买60芯大电流延长线,自己加磁环,也可以并联一个电池组缓解下

网友:
    发现好多人用内置BEC是觉得花了钱不用浪费了

不过说实在的,大飞机本来就最好用UBEC,在ESC故障的时候还可以操作飞机,而且机身设备不容易被烧。

网友:
JIVE 带的 BEC 飞 90 直推都够用 你怕什么??
2条线 接上就是。。。
一条 接油门通道 另一条 是补助线 随便找个多余的通道 插上就是、、、

网友:
不知道是JIVE 80 還是 JIVE 120 , BEC 不能設置6.0V, 只能5.6V。

网友(2012-10-10):
两条线都要接,一条接油门通道的有磁环就可以了, 两线都接的话总电流最大可以15A,但是持续时间不可太长。如果不用原厂线,一定要用大电流线。

50级别的我是用JIVE 80,用内置BEC, 90级别的我是用JIVE 120,但是不用BEC,使用单独的锂铁供电给高压舵机, 感觉90级别用JIVE的内置BEC还是稍有不放心,如果一定要用,记得加备份电池,如果是默认5.6v输出,用4节的小容量镍电,如果调到6v输出,用5节的小容量镍电,使用编程卡I或者ProgDisk, 80HV和120HV都可以调整BEC输出电压。

JIVE的稳定性和定速非常好,用料货真价实,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值回票价,不必为了用它的BEC而用它的BEC。

另外不同舵机的耗电电流也有很大差别,JR的要略高于FUTABA,我用EAGLE TREE测过不少舵机的电流,FUTABA效率很高电流最低,JR居中,HITEC的比JR高,电流最高的是YT和其他一些杂牌舵机,同样工况下FUTABA BLS252耗电达到1A的时候YT的DS610能达到5A,DS610空载电流也很高,所以如果你用效率比较低的舵机的话要尤其注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