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小型铣床立柱问题

楼主(2011-08-10):
比如说7032类型的小钻铣床,立柱是方的好还是圆的好,比较的话,好在哪里!

各位大师出来吧,求解!!!!!!!!!

网友:
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方的好.....物理性能比圆的好吧...

当然圆的够粗实心的话就另当别论...

网友:
方的好

方的截面,在相同面积情况下,方的抗弯和抗扭综合性能好

网友:
其实是圆的刚性好,而且好很多。因为圆的是使用了全部立柱的截面,而方的只使用燕尾槽那么一点点的截面,但是方柱方便安装丝杠升降装置,可以在切削工作时升降整个机头箱,而圆柱的只能升降动力刀头轴。所以圆柱的动力头一般都是保持一个向下的工作角,而方柱的大多做成主轴头可变向的,加上这个功能有时就不用角度平口钳了,但是就是这个设计又进一步拖累方柱机的刚性。

网友A:
貌似看用法和你要干啥。
方的好改数控,圆的升降不好改。(不代表不能改)
满足你的用途,方的圆的都一样。
还有N多人说空心的比实心的抗扭曲强,但是要加一个前提---
截面积一样的情况下(钢管的部分环形和钢棒实心)
钢管明显的比实心的粗。

网友:
因该是方的好,园的受力跨度小,就像桌子或者椅子的三个脚分布张开的大的比小的站稳

网友:
方的比圆的好。钻改铣用不长就在这圆的把不住。

楼主:
..看法都不同。。。最近是要设计个立柱,方的一般情况下不怎么好加工。。个人也是觉得,圆的结实些。貌似用空心钢棒比较好。

哎,圆的车好还要抛光,电镀。。辛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看用法和你要干啥。
方的好改数控,圆的升降不好改。(不代表不能改)
满足你的用途,方的圆的都一样。
还有N多人说空心的比实心的抗扭曲强,但是要加一个前提---
截面积一样的情况下(钢管的部分环形和钢棒 ...

好改的,用摇臂钻的立柱结构。不过圆立柱最好是整个指定位置。

网友:
外面圆的 里面方的好  、
这样的结构值钱

网友:
我觉得还是看连接方式,对比下立柱和铣头的连接方式,就能比较出圆立柱好,还是方立柱好

楼主:
楼上两个图,哪个刚性更好更稳定。。?

网友:
个人感觉方的合适铣多,不用多次定位,如果是钻还是园的好,自找圆心。

网友:
园的比方的好的话,造方的都吃错药了
别的不说,方的比园的从工艺,成本,,,,,,都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下面的圆柱立柱刚性好了。

网友:
纠结的话一样买一台吧,反正一钻一铣一铣一钻干活方便

网友:
哦,方立柱的话,夹紧放松,鸡头会动的

另外,商家大都推荐方立柱的

楼主:
仔细看两台机,圆的强多了。

方的,要固定的话,压的是镶条,圆的直接抱住了,压紧接触面比方的大多了。

网友B:
方的比圆的刚性好,造价也高,配合也难,圆立柱是两点锁紧的,根本谈不上刚性,铣大一点的东西,圆立柱抖得跟筛子一样,别被外表迷惑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其实你只是被外表迷惑了,实际刚性当然是圆的好,燕尾配合是很难锁紧的,特别是使用这种螺丝侧面顶的压条,好一点的是斜塞铁的。但是就是斜塞铁的燕尾也很难与圆柱抱箍的比刚性,因为方柱加燕尾只能使用立柱极少的一部分截面,除非包裹到整个方柱子,那样自然方柱的刚性好,可是方形套方形是很难配合的。除非要求精度极高,会才有这种费尽心思的设计的。

网友:
我打算钻改铣用两个圆立柱。克服圆,方各自的缺点,获得各自的优点,两柱间做杠升降。电机和洗头刚性链接解决圆柱左右强度不行的难题。我本人认为,钻改铣用不长就在这个圆柱上,两块小玩应,靠那点力,根本就抱不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只是被外表迷惑了,实际刚性当然是圆的好,燕尾配合是很难锁紧的,特别是使用这种螺丝侧面顶的压条,好一点的是斜塞铁的。但是就是斜塞铁的燕尾也很难与圆柱抱箍的比刚性,因为方柱加燕尾只能使用立柱极少的一 ...

两款机器我们工厂都在生产,都做过应力分析,也同样做过切削试验,这些都是有实际和理论根据的,燕尾配合很难锁紧这点不太理解,方机器都是斜塞铁的,前端小后端大,侧面锁紧只是辅助锁紧,应力分析的结果是应力集中都出现在立柱和底座连接部位,而不是出现在连接座和立柱连接部分。我的意思是圆立柱的整体刚性不如方立柱的,不光体现在立柱和铣头的连接部分,更体现在立柱和底座的连接。看过圆立柱和底座配合的人都应该明白圆立柱是如何插在底座上面的,而方立柱是用螺丝直接和底座连接。个人的一点浅薄认识,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的比圆的刚性好,造价也高,配合也难,圆立柱是两点锁紧的,根本谈不上刚性,铣大一点的东西,圆立柱抖得跟筛子一样,别被外表迷惑了

..哥哥,圆柱子是抱住的,不是螺钉顶住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款机器我们工厂都在生产,都做过应力分析,也同样做过切削试验,这些都是有实际和理论根据的,燕尾配合很难锁紧这点不太理解,方机器都是斜塞铁的,前端小后端大,侧面锁紧只是辅助锁紧,应力分析的结果是应力集 ...

分析的有道理。设计基本出来了,行程基本就100MM的样子,圆柱胜出最多220的样子,圆柱和底座链接的法兰位置比较重要,尽量做的与圆柱,与底座的接触面大些,保证基本的刚性。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圆立柱是如何插在底座上面,正规的应该是直接做成整体带法兰连接面的,精车盘面。最差的就是间隙套进去的,国内应该都是过渡配合的,很少是过盈配合的。如果是一种很小的锥度头楔进去的方式连接也行啊。另外我要说的就是重量问题,在相同重量的前提下当然是圆立柱的刚性好啦,这可是很重要的前提,并且制造成本也是圆的便宜多了。所以我说的还是没有错的。你不能无视那多出的几十公斤重量。

网友:
有谁见过工业机是用圆棒(管)做立柱的?
摇臂的转床除外(那是钻床,不是铣床)

网友:
我的16台钻是圆立柱的,钻贴进给量大一点就突突的颤(不排除国产厂家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买了20铣床是方立柱的(比16台钻要重)进给量大也没关系,,,,,,,,,,,,,,,,,,,,再有,290斤的实心台钻够粗了吧,,,,,,,,,,,,,,,进给量大了也颤........................我个人认为方立柱的刚性好一些(厂家不要偷工减料的话)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图片上钻铣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图片上钻铣是什么品牌的

貌似是滕州货。。

网友:
可以用两根圆立柱,平行而立,强度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