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聚酯棒PU棒,要注意什么问题我这里车的难看

楼主(2011-08-10):
是不是要特殊的车刀?

诸位高手指点一二吧!

网友:
用白钢刀条 磨的锋利点 就ok了

网友:
万能的论坛,偶的神啊,偶也想知道这个,偶也车不好,偶想车好她

网友:
如果是软棒子,真车不了,POM棒就没问题。

网友:
白钢刀磨的锋利些,刀尖的圆弧要大而光滑

网友A:
小窍门 用锉刀磨车刀 然后用油石把车刀磨的非常的锋利 刀尖的圆弧要小 车的时候转速别太高高 进给不能大  同时要打上大量的水冷却
车的好的哦  我原来用这个方法车过软橡胶棒的 外面的光洁度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窍门 用锉刀磨车刀 然后用油石把车刀磨的非常的锋利 刀尖的圆弧要小 车的时候转速别太高高 进给不能大  同时要打上大量的水冷却
车的好的哦  我原来用这个方法车过软橡胶棒的 外面的光洁度蛮好的

多谢le

网友:
我车过用的就是合金刀 也没怎么磨。车的效果还可以 最后用锉刀加砂纸搞下也挺光的。告诉你一个方法:从左面向右面车。找到感觉的话能车下来一个套套。 用这玩意做皮碗超级耐用。

网友:
料越软,刀要越薄越锋利,减小切削过程中对工件的挤压,这样就能很顺利地加工了。

网友:
白钢刀  超级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