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3GX 螺距规怎么用啊

楼主(2011-08-10):
无副翼3GX  螺距规怎么用啊  没有平衡杆作标准。

网友:
有没有刹车盘,有的话在上面放根横棍子当作平衡杆

网友:
亚托套装机里应该有带无副翼螺距测量器及一根金属棍的吧。拆下刹车盘装上就可以测量了。至少我的600EFL有带这东西

网友:
哈哈哈哈,三楼正解

网友A:
懒得拆刹车盘,我是把飞机平放在桌子上,以桌沿或墙角线为参照

网友(2012-01-23):
引用 网友A:
懒得拆刹车盘,我是把飞机平放在桌子上,以桌沿或墙角线为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得拆刹车盘,我是把飞机平放在桌子上,以桌沿或墙角线为参照
办法还挺多的嘛

网友:
飞机套装里有专用的测量杆,飞跃也有卖的